C语言判断程序怎么写?

楼主(2022-04-04):
是这样的if(key=1)执行p1=1;p3=1;否则执行p0=0;但是在key=1时的执行过程中,如果p1=1超过1分钟后,应该停止p1=0

网友A:
用定时器产生1ms心跳Flag1ms = 1;
unsigned int i = 0;//全局变量
if(key1==1)
{
        if(Flag1m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1ms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i < 0xFFFF)i++;//防止溢出
                if(i < 60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p3=1;
}
else
{
        p0=0;
        i=0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如果2分钟怎样修改?

网友C:
就在if(key=1)后面再写个时间判断程序呗,根据单片机晶振写个延时程序,在应用到这里就可以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2分钟怎样修改?

如果是我的话,就把那个60000再执行一次,不就是2分钟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果2分钟怎样修改?

直接改定时器生产的时间,原来1ms产生一次Flag1ms  改成2ms产生一次Flag2ms.

网友F:
千万别写if(key=1)这种!改成if(1=key)你就知道错在哪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我的话,就把那个60000再执行一次,不就是2分钟了

具体怎么修改最执行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改定时器生产的时间,原来1ms产生一次Flag1ms  改成2ms产生一次Flag2ms.

关键我其它程序里面有1ms,不能修改2ms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千万别写if(key=1)这种!改成if(1=key)你就知道错在哪里了。

能不能说说原理

网友G:
(key=1)少了一个等号,超过一分钟需要用定时器,到时间执行P1等于1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