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5仿真执行单片机C语言main()只运行一次是为什么?

楼主(2022-04-04):
keil5仿真执行main()只运行一次,然后就闪退了。但是下载到板子上跑没问题,是为什么?

网友A:
仿真软件或设置的问题,没有其他了

网友B:
原则上, main() 只会执行一次,所以一般编写单片机代码的时候,会main()里面,利用while(1)让main() 永远不跑完。
如果程序比较简单,main在编译的时候在整个单片机的尾部, 烧录时空余部分填充 0x00 或 0xff, 那么,在跑完一次 main 之后,继续跑完剩余部分的 0x00 或者 0xff 之后,PC指针重回 0x0000 之后,程序又重新开始跑,也是有可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