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的单片机数码管时钟亮度低

楼主(2022-04-04):
断断续续做了一年的单片机+ds1302时钟。。电路图借鉴了某一个宝成品,自己加装了触摸模块开闭数码管,程序也是借鉴的经典,在硬件,做小做满意上,花费了太多时间,因为是希望这个表能当个粗糙的摆件的。前期一直用的成品stc89c52最小系统板,面包板,自制的数码管外设板,自制的1302外设板,进行的软硬调试。最后改换了12c5a60s2,因为管脚都一样,其他没考虑就用了。但是总装之后,虽然工作正常,但数码管亮度很低,整个系统的电流在8ma左右,按动触摸模块关闭显示电流也无变化。以前测试时工作电流都有15或16ma左右,触摸关闭显示,电流才会降到10ma以下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供电问题?还是触摸模块异常?

网友A:
还在整1302?我都把手头上的1302丢了,晶振太难匹配了,没有仪器,不是快了就是慢了
整个DS3231吧,调一次三年不动,现在还是正常的
话说你这个,电路没有,没法分析
电流想要大,就要三极管驱动
给你看一下我做的钟,参照一下显示器,就知道这个钟才是真正的实用型,百米开外也能看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在整1302?我都把手头上的1302丢了,晶振太难匹配了,没有仪器,不是快了就是慢了
整个DS3231吧,调一次三年 ...

电子钟确实够大,以后打板试试用3231再做一个吧,飞线搞小数码管太累了。我也听说1302精度没那么高,只是做着玩,能看个大概时间就行,因为我的房间一个表都没有,看手机很麻烦。

网友B:
虽说管脚都一样但芯片内部已变样,前后操作上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

网友C:
12c5a60s2  应该已经有端口模式设置了,不过强推挽能力比较有限,大约只有6ma左右,所以如果不使用三级管的话,比较适合用共阴数码管,强推挽1K限流电阻驱动段码,开漏模式灌电流驱动位码。扫描方式驱动的话,每一位点亮时间 大于500us 基本可以达到最大亮度了。

网友D:
用高亮的LED数码管会好一些。

网友E:
没电路图只给成品的外部照片,你当是选美么
极大可能是I/O直接驱能力差,可加TM1650之类驱动,几毛成本可以省十多个I/O口亮度可调。
数码管后两倒置后冒号可省了。用TM1650后4K8脚单片机就可以农历星期啥的,加温度可能需8K。
这功能用12c5a60s2太浪费,用ds1302太无语。

网友F:
STC12是1T型的,速度要快很多,注意加长延时,显示要用定时器进行动态刷新.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电子钟确实够大,以后打板试试用3231再做一个吧,飞线搞小数码管太累了。我也听说1302精度没那么高,只是 ...

正是。以前我试过用0.56寸的数码管做电子钟,强迫症不想露出板边,可是在这么小的板上怎么都放不下线路。后来用了0.8的数码管,很容易就做出来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STC12是1T型的,速度要快很多,注意加长延时,显示要用定时器进行动态刷新.

还是用TM1650省事。根本不用考虑扫描延时。每隔一秒把显示数据丢给1650,单片机没什么事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还是用TM1650省事。根本不用考虑扫描延时。每隔一秒把显示数据丢给1650,单片机没什么事了。

做个DIY的东西,压根就不管什么成本
我以前不管玩什么,基本都是用STC8A4K的,除了STC32,STC单片机里面最有性价比的就是这片子了
后来涨价了,现在大多只能用STC8G的了
如果IO用得多,直接上STC8A8K 64脚的,五块钱还包邮
比老古董STC12C5A60S2好用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