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知一个数组和这个数组的Checksum值,怎么根据这段数据知道其算法

楼主(2022-04-04):
已知数组和Checksum值,如何根据这些数据反推其算法,数组如下:
#define Len_num 7
uint8_t  Calc_table1[Len_num] = {0xe5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69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80
uint8_t  Calc_table2[Len_num] = {0xe6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6f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87
uint8_t  Calc_table3[Len_num] = {0xe7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75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8e
uint8_t  Calc_table4[Len_num] = {0xe8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7b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95
uint8_t  Calc_table5[Len_num] = {0xea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87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a3
uint8_t  Calc_table6[Len_num] = {0xec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93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b1
uint8_t  Calc_table7[Len_num] = {0xf5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c9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f0
uint8_t  Calc_table8[Len_num] = {0xf8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db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05
uint8_t  Calc_table9[Len_num] = {0xfc, 0x05, 0x01, 0x00, 0xff, 0xf3, 0x00 };   //Checksum----> 0x21

楼主:
参考网上的几种常规的校验算法,试了一下没有找到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
  1. #include "algorithm.h"
  2. #include "stdio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CheckSumSum16
*输   入:buf 要校验的数据
        len 校验数据的长
*输   出:校验和
*功   能:校验和-16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16_t CheckSum16(uint8_t *buf,uint32_t len)
{
  uint32_t i=0;
  uint32_t Sum=0;
  uint16_t CheckSum=0;

    for (i=0;i<len;i++)
    {
        Sum+=*buf++;
    }
    CheckSum = (Sum >>16) + (Sum & 0xffff);
    return CheckSum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BCCVerify
*输   入:buf 要校验的数据
        len 校验数据的长
*输   出:校验值
*功   能:异或校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BCCVerify(uint8_t *buf,uint32_t len)
{
  uint8_t s = 0;
  uint32_t i = 0;

    for(i=0;i<len;i++)
    {
        s = s^(*(buf+i));
    }

    return 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DataBCCVerify
*输   入:data 异或校验值
        buf 要校验的数据
        len 校验数据的长
*输   出:校验值
*功   能:异或校验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DataBCCVerify(uint8_t data,uint8_t *buf,uint32_t len)
{
  uint8_t s = 0;
  uint32_t i = 0;

  s = data;

    for(i=0;i<len;i++)
    {
        s = s^(*(buf+i));
    }

    return s;
}

// 注意:因最高位一定为“1”,故略去
const unsigned short cnCRC_16 = 0x8005;
// CRC-16 = X16 + X15 + X2 + X0
const unsigned short cnCRC_CCITT = 0x1021;
// CRC-CCITT = X16 + X12 + X5 + X0,据说这个 16 位 CRC 多项式比上一个要好
const unsigned long cnCRC_32 = 0x04C10DB7;
// CRC-32 = X32 + X26 + X23 + X22 + X16 + X11 + X10 + X8 + X7 + X5 + X4 + X2 + X1 + X0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BuildTable16
*输   入:aPoly  多项式    取值【0x8005, 0x1021 】
*功   能:根据多项式,生成查找表
         (美国标准-0x8005)(CCITT-0x1021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uildTable16( unsigned short aPoly )
{
  unsigned short i, j;
  unsigned short nData;
  unsigned short nAccum;
  unsigned long Table_CRC[256]; // CRC 表

  for ( i = 0; i < 256; i++ )
  {
    nData = ( unsigned short )( i << 8 );
    nAccum = 0;
    for ( j = 0; j < 8; j++ )
    {
      if ( ( nData ^ nAccum ) & 0x8000 )
      nAccum = ( nAccum << 1 ) ^ aPoly;
      else
      nAccum <<= 1;
      nData <<= 1;
    }
    Table_CRC[i] = ( unsigned long )nAccum;
  }

  for(int i=0;i<256;i++)
       printf("0x%04x, ",Table_CRC[i]);
}

/*CRC-16/IBM: 多项式:X16+X15+X2+1, 生成码为 0x8005.*/
const unsigned short CRC16Table[256] = {
0x0000, 0x8005, 0x800f, 0x000a, 0x801b, 0x001e, 0x0014, 0x8011, 0x8033, 0x0036,
0x003c, 0x8039, 0x0028, 0x802d, 0x8027, 0x0022, 0x8063, 0x0066, 0x006c, 0x8069,
0x0078, 0x807d, 0x8077, 0x0072, 0x0050, 0x8055, 0x805f, 0x005a, 0x804b, 0x004e,
0x0044, 0x8041, 0x80c3, 0x00c6, 0x00cc, 0x80c9, 0x00d8, 0x80dd, 0x80d7, 0x00d2,
...
0x021c, 0x8219, 0x0208, 0x820d, 0x8207, 0x0202
};

/*CRC16-CCITT, 多项式: X16+X12+X5+1, 生成码为 0x1021.*/
const unsigned short CRC16Table_CCITT[256] = {                    /* CRC余式表 */
    0x0000, 0x1021, 0x2042, 0x3063, 0x4084, 0x50a5, 0x60c6, 0x70e7,
    0x8108, 0x9129, 0xa14a, 0xb16b, 0xc18c, 0xd1ad, 0xe1ce, 0xf1ef,
    0x1231, 0x0210, 0x3273, 0x2252, 0x52b5, 0x4294, 0x72f7, 0x62d6,
    0x9339, 0x8318, 0xb37b, 0xa35a, 0xd3bd, 0xc39c, 0xf3ff, 0xe3de,
...
    0x6e17, 0x7e36, 0x4e55, 0x5e74, 0x2e93, 0x3eb2, 0x0ed1, 0x1ef0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CRC16_TABLE
*输   入:pszBuf  要校验的数据
        unLength 校验数据的长
*输   出:校验值 【已验证】
*功   能:查表法计算CRC16
         (美国标准-0x8005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short CRC16_TABLE( unsigned char * aData, unsigned long aSize )
{
  unsigned long i;
  unsigned short nAccum = 0;

  for ( i = 0; i < aSize; i++ )
    nAccum = ( nAccum << 8 ) ^ ( unsigned short )CRC16Table[( nAccum >> 8 ) ^ *aData++];
  return nAccum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 CRC16_BIT
* 功能描述: 按bit计算CRC16.(美国标准-0x8005) 【已验证】
* 输入参数: addr -- 待校验数据
*          num -- 数据长度
* 返 回 值: 校验值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short CRC16_BIT(unsigned char *addr, unsigned int num)
{
    int i;
    unsigned short POLY = 0x8005;
    unsigned short crc = 0;

    for (; num > 0; num--)              /* Step through bytes in memory */
    {
        crc = crc ^ (*addr++ << 8);     /* Fetch byte from memory, XOR into CRC top byte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             /* Prepare to rotate 8 bits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crc & 0x8000)            /* b15 is set... */
                crc = (crc << 1) ^ POLY;    /* rotate and XOR with polynomic */
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b15 is clear... */
                crc <<= 1;                  /* just rotate */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op for 8 bits */
        crc &= 0xFFFF;                  /* Ensure CRC remains 16-bit value */
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op until num=0 */
    return(crc);                    /* Return updated CRC 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CRC16_CCITT_TABLE
*输   入:pszBuf  要校验的数据
        unLength 校验数据的长
*输   出:校验值
*功   能:循环冗余校验-16  【已验证】
         (CCITT标准-0x1021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short CRC16_CCITT_TABLE( unsigned char * aData, unsigned long aSize )
{
  unsigned long i;
  unsigned short nAccum = 0;

  for ( i = 0; i < aSize; i++ )
    nAccum = ( nAccum << 8 ) ^ ( unsigned short )CRC16Table_CCITT[( nAccum >> 8 ) ^ *aData++];
  return nAccum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 CRC16_CCITT_BIT
* 功能描述: 按bit计算CRC16-CCITT.(CCITT-0x1021)【已验证】
* 输入参数: dataIn -- 待校验数据
*          length -- 数据长度
* 返 回 值: 校验值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short CRC16_CCITT_BIT(unsigned char *addr, unsigned int num)
{
    int i;
    unsigned short POLY = 0x1021;
    unsigned short crc = 0;

    for (; num > 0; num--)              /* Step through bytes in memory */
    {
        crc = crc ^ (*addr++ << 8);     /* Fetch byte from memory, XOR into CRC top byte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             /* Prepare to rotate 8 bits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crc & 0x8000)            /* b15 is set... */
                crc = (crc << 1) ^ POLY;    /* rotate and XOR with polynomic */
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b15 is clear... */
                crc <<= 1;                  /* just rotate */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op for 8 bits */
        crc &= 0xFFFF;                  /* Ensure CRC remains 16-bit value */
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oop until num=0 */
    return(crc);                    /* Return updated CRC */
}

/* CRC32 查找表 */
uint32 Crc32Table[256]=
{
        0x00000000,0x04C11DB7,0x09823B6E,0x0D4326D9,0x130476DC,0x17C56B6B,0x1A864DB2,0x1E475005,
        0x2608EDB8,0x22C9F00F,0x2F8AD6D6,0x2B4BCB61,0x350C9B64,0x31CD86D3,0x3C8EA00A,0x384FBDBD,
        0x4C11DB70,0x48D0C6C7,0x4593E01E,0x4152FDA9,0x5F15ADAC,0x5BD4B01B,0x569796C2,0x52568B75,
        0x6A1936C8,0x6ED82B7F,0x639B0DA6,0x675A1011,0x791D4014,0x7DDC5DA3,0x709F7B7A,0x745E66CD,
        0x9823B6E0,0x9CE2AB57,0x91A18D8E,0x95609039,0x8B27C03C,0x8FE6DD8B,0x82A5FB52,0x8664E6E5,
        0xBE2B5B58,0xBAEA46EF,0xB7A96036,0xB3687D81,0xAD2F2D84,0xA9EE3033,0xA4AD16EA,0xA06C0B5D,
        0xD4326D90,0xD0F37027,0xDDB056FE,0xD9714B49,0xC7361B4C,0xC3F706FB,0xCEB42022,0xCA753D95,
        0xF23A8028,0xF6FB9D9F,0xFBB8BB46,0xFF79A6F1,0xE13EF6F4,0xE5FFEB43,0xE8BCCD9A,0xEC7DD02D,
        0x34867077,0x30476DC0,0x3D044B19,0x39C556AE,0x278206AB,0x23431B1C,0x2E003DC5,0x2AC12072,
        0x128E9DCF,0x164F8078,0x1B0CA6A1,0x1FCDBB16,0x018AEB13,0x054BF6A4,0x0808D07D,0x0CC9CDCA,
        0x7897AB07,0x7C56B6B0,0x71159069,0x75D48DDE,0x6B93DDDB,0x6F52C06C,0x6211E6B5,0x66D0FB02,
        0x5E9F46BF,0x5A5E5B08,0x571D7DD1,0x53DC6066,0x4D9B3063,0x495A2DD4,0x44190B0D,0x40D816BA,
        0xACA5C697,0xA864DB20,0xA527FDF9,0xA1E6E04E,0xBFA1B04B,0xBB60ADFC,0xB6238B25,0xB2E29692,
        0x8AAD2B2F,0x8E6C3698,0x832F1041,0x87EE0DF6,0x99A95DF3,0x9D684044,0x902B669D,0x94EA7B2A,
        0xE0B41DE7,0xE4750050,0xE9362689,0xEDF73B3E,0xF3B06B3B,0xF771768C,0xFA325055,0xFEF34DE2,
        0xC6BCF05F,0xC27DEDE8,0xCF3ECB31,0xCBFFD686,0xD5B88683,0xD1799B34,0xDC3ABDED,0xD8FBA05A,
        0x690CE0EE,0x6DCDFD59,0x608EDB80,0x644FC637,0x7A089632,0x7EC98B85,0x738AAD5C,0x774BB0EB,
        0x4F040D56,0x4BC510E1,0x46863638,0x42472B8F,0x5C007B8A,0x58C1663D,0x558240E4,0x51435D53,
        0x251D3B9E,0x21DC2629,0x2C9F00F0,0x285E1D47,0x36194D42,0x32D850F5,0x3F9B762C,0x3B5A6B9B,
        0x0315D626,0x07D4CB91,0x0A97ED48,0x0E56F0FF,0x1011A0FA,0x14D0BD4D,0x19939B94,0x1D528623,
        0xF12F560E,0xF5EE4BB9,0xF8AD6D60,0xFC6C70D7,0xE22B20D2,0xE6EA3D65,0xEBA91BBC,0xEF68060B,
        0xD727BBB6,0xD3E6A601,0xDEA580D8,0xDA649D6F,0xC423CD6A,0xC0E2D0DD,0xCDA1F604,0xC960EBB3,
        0xBD3E8D7E,0xB9FF90C9,0xB4BCB610,0xB07DABA7,0xAE3AFBA2,0xAAFBE615,0xA7B8C0CC,0xA379DD7B,
        0x9B3660C6,0x9FF77D71,0x92B45BA8,0x9675461F,0x8832161A,0x8CF30BAD,0x81B02D74,0x857130C3,
        0x5D8A9099,0x594B8D2E,0x5408ABF7,0x50C9B640,0x4E8EE645,0x4A4FFBF2,0x470CDD2B,0x43CDC09C,
        0x7B827D21,0x7F436096,0x7200464F,0x76C15BF8,0x68860BFD,0x6C47164A,0x61043093,0x65C52D24,
        0x119B4BE9,0x155A565E,0x18197087,0x1CD86D30,0x029F3D35,0x065E2082,0x0B1D065B,0x0FDC1BEC,
        0x3793A651,0x3352BBE6,0x3E119D3F,0x3AD08088,0x2497D08D,0x2056CD3A,0x2D15EBE3,0x29D4F654,
        0xC5A92679,0xC1683BCE,0xCC2B1D17,0xC8EA00A0,0xD6AD50A5,0xD26C4D12,0xDF2F6BCB,0xDBEE767C,
        0xE3A1CBC1,0xE760D676,0xEA23F0AF,0xEEE2ED18,0xF0A5BD1D,0xF464A0AA,0xF9278673,0xFDE69BC4,
        0x89B8FD09,0x8D79E0BE,0x803AC667,0x84FBDBD0,0x9ABC8BD5,0x9E7D9662,0x933EB0BB,0x97FFAD0C,
        0xAFB010B1,0xAB710D06,0xA6322BDF,0xA2F33668,0xBCB4666D,0xB8757BDA,0xB5365D03,0xB1F740B4
};

/* 查表法计算 CRC32 / 经验证和STM32硬件CRC计算结果一致  */
uint32 CRC32Software(uint8 *pData,uint16 Length)
{

        uint32 nReg;//CRC寄存器
        uint32 nTemp=0;
        uint16 i, n;

        nReg = 0xFFFFFFFF;//
        for(n=0; n<Length; 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Reg ^= (uint32)pData[n];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4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emp = Crc32Table[(uint8)(( nReg >> 24 ) & 0xff)]; //取一个字节,查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eg <<=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丢掉计算过的头一个BY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Reg ^= nTemp;                //与前一个BYTE的计算结果异或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nReg;
}

算法测试代码

楼主(2022-08-11):
大家不用看了,太高估这个算法了,我以为是多复杂的算法

楼主:
很简单的累加校验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