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AD采集土壤湿度传感器的问题,求解

楼主(2022-04-04):
单片机型号为STC12C5A60S2   自带8个AD通道P10-P17, P10接的光敏电阻,P11接土壤湿度传感器。如过单独采集P11通道,能正常采集土壤湿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。如过同时开启P10 P11就只能采集P10通道的值  P11如果接上土壤传感器  采集到的值就是1023(这时用万用表测量为5.1V),    如果拔掉传感器的输出线 采集到的就是浮空的电压(这时候测量传感器的输出电压 ,为正常输出电压)。就是在只开启一个AD通道的时候,土壤传感器正常工作,开两个或者以上AD通道,土壤湿度传感器输出电压直接就会被拉到5V。  (如果把土壤湿度传感器换成电位器测试,AD通道是正常工作的。所以程序是没有问题的,问题应该就在传感器身上0.0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求大佬们解惑。)

土壤湿度传感器

土壤湿度传感器

土壤湿度传感器

OLED第一行为光敏AD值第二行为湿度AD值

OLED第一行为光敏AD值第二行为湿度AD值

OLED第一行为光敏AD值第二行为湿度AD值

光敏电阻AD通道正常使用,但是土壤湿度传感器输出被拉到5v

光敏电阻AD通道正常使用,但是土壤湿度传感器输出被拉到5v

光敏电阻AD通道正常使用,但是土壤湿度传感器输出被拉到5v

采集两个AD通道,土壤湿度输出电压

采集两个AD通道,土壤湿度输出电压

采集两个AD通道,土壤湿度输出电压为5V

把土壤湿度输出线从单片机上拔掉,测量到的土壤湿度输出电压

把土壤湿度输出线从单片机上拔掉,测量到的土壤湿度输出电压

把土壤湿度输出线从单片机上拔掉,测量到的土壤湿度输出电压

网友A:
你这个温湿度传感器不是模拟信号吧,是转换好后,协议输出给单片机的。有些是i2c协议的,有些是SPI的协议。推测的。

网友B:
先上代码啊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