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Proteus上有芯片但无仿真模型的问题

楼主(2022-04-04):
比如想在Proteus8.10上仿真ADXL345,能找到这个器件,但显示无仿真模型该怎么办

网友A:
仿不了就用实物验证能怎么办

网友B:
为何对仿真如此的执着呢?是作业吗?如果是作业,那就没办法了
但如果是DIY或者产品,Proteus8.10上仿真ADXL345实在是没什么意义,买个模块回来,就几根线的事,ADXL345是IIC通讯的,程序相对好写
一个多小时我就写好一个验证程序了

网友C:
自己设计一个仿真模型吧

网友D:
按提示注册之后可以免费下载模型。

网友E:
仿真原件选择莫太过认真早参数差不多仿真即可,无关实际原件参数。

网友F:
能用实物就用实物

网友G(2022-06-03):
找个性能差不多的替代,比如ADC0809用不了就用ADC0808

网友H:
注册Proteus可以自己根据教程创建一个器件

网友I:
尽量实物,不行就自己创建一个

网友J:
换个芯片就好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