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DA2822喇叭的驱动电路

楼主(2022-04-04):
首先可以肯定的是,音频信号是一种波动的信号。我们这里先不谈双电源的功放,许多功放电路在喇叭与IC之间都会串连一个电容,根据电容隔直流通交流的特性,音频应该是交流的,但是功放IC里面没有负电压产生器,也就是说输出波形不会有负电压产生,波形应该在0线以上。如图:但是信号从C21和C23出来以后,滤掉直流信号,就变成了双极性信号,这是不是喇叭上电流方向是不确定的。但为什么喇叭上有正负极标号?

网友A:
喇叭的正负极是相位问题,如果两个声道喇叭正负极接反,那么如果接同一个输入,一个音盆向前,另一个音盆向后,输出相位相反的信号,会互相抵消的。即使是耳机不会互相干涉,两个相位相反也会造成空间感错乱的效果。

如果只有一个喇叭,完全可以无视正负极标记,可以随便任意的连接。

网友B:
实际隔直电容隔直后 喇叭输出相对于功放地仍然是正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际隔直电容隔直后 喇叭输出相对于功放地仍然是正信号。

这个芯片采用的是OTL输出,C21和C23的容量有470uF,负责提供负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实际隔直电容隔直后 喇叭输出相对于功放地仍然是正信号。

喇叭就不应该有什么“正”信号,就应该是纯交流的,楼主的C21、C23已经彻底隔绝了直流。

网友C:
单只喇叭,无需考虑相位问题,要是多个喇叭分频的音箱,要求相位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