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佬帮忙改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22-04-04):
要求是倒计时30秒显示这是自己的源程序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S1=P2^0;
sbit S2=P2^1;

sbit K1=P3^2;

uchar code dispcode[]= {0x3f,0x06,0x5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4f,0x66,0x6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d,0x07,0x7f,0x6f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;

void delay(void)
{
        uchar i,j,k;
        for(i=5; i>0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200; j>0; j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250; k>0; k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elay10ms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k;
        for(i=40; i<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k=250; k>0; k--);
}

void daojishi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10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dispcode[ 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6;
        TH0=0x00;
        TL0=0x00;
        TR0=1 ;

            P1=0X7f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xf9)//30,2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x6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ojis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x6d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x6d)//20,1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x6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ojis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x3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x30)//1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ojis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=0x7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aojishi();
        }

}

网友A:
这程序问题多。1. S1是位变量,S1=0x6d;赋值等同于S1=1 。2. 定时器启动了,但程序里没有用到。3. 显示函数里的死循环导致出不来了。

网友B:
改动有点大哦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S1=P2^0;
sbit S2=P2^1;
sbit k1=P3^2;
uchar a=30,b,time;
uchar code tab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for(b=123;b>0;b--);
}
void disp();
void t0intinit()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TH1=0xfe;
        TL1=0x0c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0=1;
}
void key()
{
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int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();
                key();

        }
}

void disp( )
{
        P1=tab[a%10];
        S2=0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S2=1;
        P1=tab[a/10];
        S1=0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S1=1;
}
void t0in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time++;
        if(time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if(a!=0)
                a--;
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程序问题多。1. S1是位变量,S1=0x6d;赋值等同于S1=1 。2. 定时器启动了,但程序里没有用到。3. 显示函数 ...

嗯嗯好嘞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动有点大哦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TMOD=0x11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TH1=0xfe;
        TL1=0x0c;
哥,这一快地方咋理解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TMOD=0x11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
TMOD=0x11; //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
TH0=0x3c;   //定时器0初值的高8位
TL0=0xb0;  //定时器0初值的低8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