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与YL-69土壤湿度检测模块的程序调试问题

楼主(2022-04-04):
用的是YL-69 4线的土壤湿度检测,连接的A0口模拟输入adc检测,  电路如下

问题如图,检测出的结果上面的数据为直接得到ADC返回电压 adc代码中 Get_Adc(u8 ch) 函数的返回值
下面的数据为 取10次的平均电压后在进行公式计算得到的结果,公式为  shidu1=(4092-temp_val)/3292*100;   但是得到的数据只有240、40来回变(Get_Adc_Average(u8 ch,u8 times)该函数返回值
ps 我按上面公式反着来计算也达不到一样的值啊
ADC的代码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elay.h"
int shidu1;
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ADC_InitStruct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ADC1,ENABLE);
/*PA_1éèÖÃÎaÄ£Äaêäèë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

        ADC_DeInit(ADC1);//¸′λADC

        //3õê¼»ˉADC2Îêy
        ADC_InitStruct.ADC_ContinuousConvMode=DISABLE;
        ADC_InitStruct.ADC_DataAlign=ADC_DataAlign_Right;
        ADC_InitStruct.ADC_ExternalTrigConv=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      ADC_InitStruct.ADC_Mode=ADC_Mode_Independent;
        ADC_InitStruct.ADC_NbrOfChannel=1;
        ADC_InitStruct.ADC_ScanConvMode=DISABLE;

    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);

        ADC_Cmd(ADC1,ENABLE);

      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
      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    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
      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}

u16  Get_Adc(u8 ch)
{
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ch,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
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ENABLE);

       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1,ADC_FLAG_EOC));

      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
}

u16 Get_Adc_Average(u8 ch,u8 times)
{
        u32 temp_val=0;
        u8 t;
        for(t=0;t<times;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_val+=Get_Adc(ch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}
        temp_val=temp_val/times;
        shidu1=(4092-temp_val)/3292*100;
        return shidu1;
}

主函数代码
#include"stm32f10x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i2c.h"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"SGP30.h"
#include "adc.h"

int shidu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soliHumi,s1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

        delay_init()
        LED_Init()
        IIC_Init()
        OLED_Init()
        OLED_Clear(0)
        OLED_display_string_8x16(0,0,"SYSTEM INIT");
        OLED_display_string_8x16(0,16,"OLED INIT");

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OLED_display_string_8x16(0,64,"YL-69 INIT");
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OLED_Clear(0);

        OLED_display_string_8x16(0,82,"soilhumi1:");
        OLED_display_string_8x16(0,98,"soilhumi2:");

        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  shidu = 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);
                s1 = 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);
                soliHumi = Get_Adc(ADC_Channel_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modify_num(40,82,soliHumi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modify_num(40,98,s1,16);
                //LED0=!LED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