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C语言程序中动态数组怎样去存储呢?

楼主(2022-04-04):
由于数据一直在变化,如果定义数组来存储,但行和列也没法确定,使用链表又没法进行动态分配空间,求大神给个思路或方法.

网友A:
51这种只有120字节直接寻址空间的落伍结构就别想什么动态数组了,造成内存碎片很快就死机了。换STM9之类的先进结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1这种只有120字节直接寻址空间的落伍结构就别想什么动态数组了,造成内存碎片很快就死机了。换STM9之类的 ...

谢谢回复,现在是存几个固定的数字,例如1~40,随意组合,行和列都不确定,有什么好的思路没有?

网友B:
STC的8051是有SRAM的,它是在那可怜的以字节为单位的的RAM增加出来的
数组就不要用什么动态的了,长度40就定为40,100就定为100
数组声明为XDATA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