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下载的时候pwr灯不亮了,然后测5v的电源正负极只有2.7v是怎么回事

楼主:
麻烦看一下能不能修好,还是要重新个一个?

网友A(2022-04-05):
是不是烧坏了?

网友B:
只留单片机的5V,其余的5V全部拔了

网友C:
电压拉下这么多,肯定有短路情况发生,或者电源电路的电容有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只留单片机的5V,其余的5V全部拔了

好了,谢谢,这个原来不是并联的啊

网友D:
单片机5V供电就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