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新手,不知道编译哪里错了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void'

楼主(2022-04-05):
编译老是出错:User\int.c(97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void'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求教各位大神,新手上路不容易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程序名称:中断定时器练习
程序版本:V1.0
作    者:
编写时间:2022年4月5日
硬件支持:
接口说明:
修改日志:
    N0.1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头文件包含/SFR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nclude<reg52.h>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地数据类型/宏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/typedef signed char int8;         //8位有符号字符型
//typedef signed int int16;         //16位有符号整型
//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;        //32位有符号长整型
//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      //8位无符号字符型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;      //16位无符号整型
//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;     //32位无符号长整型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片机IO口位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地全局变量/数组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 i, num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原型声明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main
*函数功能:主函数
*函数调用:
*参数列表:无
*返 回 值:无
*结    果:
*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  {

    num=0;
    EA=1;
    ET0=1;
    TMOD=0x01;
    TH0=(65535-50000)/256;
    TL0=(65535-50000)%256;
    TR0=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if(num==2)
      {
        num=0;
        P1=~(1<<i++);
        if(i==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}

      }
    }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*函数功能:定时器1
*函数调用:无;
*参数列表:无
*返 回 值:无
*结    果:
*备    注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void  time0()  interrupt 1
  {
        TH0=(65535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5-50000)%256;
        num++;
  }

网友A:
原洋文:User\int.c(97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void'
山东话:文件User\int.c(第97行): 出错类型 C141: 语法错在 'void' 附近
某备注:一般是括号不成对或其他错号什么的,本例是void后面的括号有始无终

楼主:
发现问题了,少了一个花括号

网友B:
主程序少一个},加上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