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5V供电防静电保护问题,并联一个TVS管是否可行?

楼主(2022-04-05):
在5V供电引脚处并联一个TVS管是否可行,可以的话应该选择多大的TVS管,或者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

网友A:
电源一般不需要防静电的,加TVS一般是防止电压过冲的。

网友B:
电源一般都有大的滤波电容,不需要放TVS管的。你实际遇到的问题是什么?

网友C:
一般不需要

网友D:
平时自己做小东西不用吧,如果做项目像TVS、防逆流二极管、三级滤波应该是一套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一般都有大的滤波电容,不需要放TVS管的。你实际遇到的问题是什么?

因为静电烧坏好几块单片机了,想做静电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一般不需要防静电的,加TVS一般是防止电压过冲的。

就是因为有时候有静电突然一个大电压就吧单片机烧坏了,所以想找一下防静电的方法

网友E:
IO端口才需要防静电,电源端因为一般都有大电容,不需要防静电。

网友E:
补充一下,ESD测试中,人体模型就是一个150pF的电阻,假设ESD电压高达10kV,电源端并联150uF滤波电容,那么很容易算出来150pF电容带10kV电压与10uF无电电容并联后的电压是0.01V,这点儿电压能打坏电路板?别做梦了。

网友F:
板子内部一般不易接触到静电,只有外部端口才需要注意这个问题,电源需要防的是感应雷击之类强脉冲吧。

网友G:
单片机烧了一般都是电源电压高了。其它一般不爱烧。

网友H:
单片机端口有二极管保护的。不需要特别的保护电路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单片机端口有二极管保护的。不需要特别的保护电路。

各种单片机不一样,IO口保护二极管一般只有1mA左右的吸收能力,真要是现在干燥北方天气加上化纤毛衣的那种静电根本防不住。

另外,STM32带FT的引脚防静电能力好一些,不带FT的引脚完全没有防静电能力,超压立刻坏!

网友I:
保护电路不需要吧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就是因为有时候有静电突然一个大电压就吧单片机烧坏了,所以想找一下防静电的方法

如果使是"過電壓",先加個 Zener 看看先做個簡單的保護,以防類似的高電壓造成破壞 !

网友K:
在我印象中,好像除了台系两三毛的单片机以外,没有看到过IO对静电有什么要求的
我们这生产线的静电带是有客户来了就带上,平时没见一个带的

网友L:
不需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