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功放无输入的情况下偏置电压正常,有输入时偏置电压低于正常范围?

楼主(2022-04-05):
在使用集成功放时,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偏置电压正常,有输入的时候偏置电压低于正常范围,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你得考虑下,这个偏置电压到底是有负载,还是无负载的情况下去判定。

网友B:
讨论问题尽量上图看~~

网友C:
电源负载能力不足或主滤波电容容量不够

网友D:
没有电路,没有芯片型号,什么也分析不了
在99%的情况下,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典型电路焊接,基本就是OK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