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向ESP8266发送AT指令卡死在第3条,后续无响应

楼主(2022-04-05):
想利用 串口1 向 ESP8266-12F 发送AT指令连接上阿里云平台,并且通过串口2转发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,来查看是否正常工作。 此前已经配置好WIFI信息,会自动连接。  用串口调试助手向WIFI模块发送则正常连上平台。
但现在发现AT指令只能发送前两条,后面的无反应。

串口1正常发送

串口1正常发送

串口2接收显示只有前两条

串口2接收显示只有前两条

调换也如此

调换也如此

附上代码:
#include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<stdio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S2RI 0x01   //串口2接收中断中断请求标志位
#define S2TI 0x02   //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

uchar uart1Receive[500];   //串口1的接收数据
uchar uart2Receive[500];         //串口2的接收数据

uint point1;
uchar temp1;

uint point2;
uchar temp2;

// AT指令
code uchar AT_RST[] = "AT+RST\r\n";
code uchar AT_CWMODE[] = "AT+CWMODE=1\r\n";
code uchar AT_CIPSNTPCFG[] = "AT+CIPSNTPCFG=1,8,\"ntp1.aliyun.com\"\r\n";
code uchar AT_MQTTUSERCFG[] = "AT+MQTTUSERCFG=0,1,\"NULL\",\xxxxxxxxx(此处为用户名)\",\xxxxxxxxxx(此处密码)\",0,0,\"\"\r\n";

void delay_ms(uint x)
{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(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5;j>0;j--);
}

void uart_init() //串口初始化
{        //fosc=11.059MHZ
        SCON = 0x50; //串口方式1
        TMOD = 0x20; //T1采用定时方式2  8-bite 自动重装
        TH1 = TL1 = 0xfd;//9600b/s
        PCON = 0;    //波特率不加倍

        TR1=1;   //开启定时器T1
        EA=1;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ES=1;    //打开串口1中断

        //串口2只能采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S2CON = 0x50;   //串口2工作在方式1
        BRT = 0xfd;     //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
        AUXR = 0x10;    //BRTR=1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开始计数
       //IE2 = 0x01;      //开串口2中断  ES2=1 接收中断暂时不用
}

//串口1 发送 1byte 数据
void uart1_send_byte(uchar byte)
{
        SBUF = byte;
        while(TI==0); //等待发送完成
        TI=0; //清TI标志位
}

//串口1 发送 字符串
void uart1_send_string(uchar *str)
{
        while(*str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_byte(*str);
                str++;
        }
}

//串口2 发送 1byte 数据
void uart2_send_byte(uchar byte)
{
        S2BUF = byte;
        while(!(S2CON&S2TI)); //等待发送完成 等待S2TI=1
        S2CON&=~S2TI;        //清S2TI标志位 令S2TI=0
}

//串口2 发送 字符串
void uart2_send_string(uchar *str)
{
        while(*str!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2_send_byte(*str);
                str++;
        }
}

//串口1中断函数
void uart1_Interrupt() interrupt 4
{
    if(RI==1)
    {
        RI=0;
        temp1=SBUF;
        uart1Receive[point1++]=temp1;
        if(temp1=='\0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point1=0;
          }
        if(point1==5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point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//串口2中断函数             串口2做转发,接收暂时不启动
/*void UART_2Interrupt() interrupt 8
{
                EA=0;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总中断
    if(S2CON&S2RI)
    {
        S2CON&=~S2RI;
        temp2=S2BUF;
        uart2Receive[point2++]=temp2;

        if(temp2==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oint2=0;
        }

        if(point2>=5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oint2=0;
        }
    }
        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}*/

//串口2转发串口1接收的数据
void uart1_to_uart2Send()
{        uint i;
        uart2_send_string(uart1Receive);  //  uart1Receive[500];
        for(i=0;i<=5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Receive[ i]=0;
          }
}

void wifi_init()
{
        uart1_send_string(AT_CWMODE);
        uart1_to_uart2Send();
        delay_ms(500);

        uart1_send_string(AT_CIPSNTPCFG);
        uart1_to_uart2Send();
        delay_ms(500);

        uart1_send_string("AT\r\n")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uart1_to_uart2Send();
        delay_ms(500);

        //uart1_send_string(AT_MQTTUSERCFG);
        //delay_ms(100);
        //uart1_to_uart2Send();
        //delay_ms(500);

        }

void main()
{        uint i;
        point1=0;
        point2=0;
        uart_init();      //进行串口初始化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uart2_send_string("Uart Init!\r\n");
        delay_ms(500);

        for(i=0;i<=500;i++)    //清空串口1的接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Receive[ i]=0;
          }

        wifi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A:
可以尝试换个思路,将初始化函数放在while循环里运行一段时间

网友A:
可以尝试换个思路,将wifi初始化函数放到while里面运行一段时间,看看测试情况,监测是否卡死了

网友B:
重刷AT固件,后边就像楼上所说的将将wifi初始化函数放到while里面运行一段时间,看看测试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