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热水器温度自动控制+红外程序 如何取消程序中的定时功能

楼主:
求大神指导我修改单片机程序,取消程序中的定时功能,并添加加按键能切换上限值为30、40、50,减按键能切换下限值为20、25、30,并在红外上能体现出来。

热水器自动控制源程序代码(Keil).zip

网友A(2022-04-06):
其实不难

网友B:
额,原来的加减功能没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额,原来的加减功能没了

还以为你要固定的上限值30,40、50,和下限值20、25、3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以为你要固定的上限值30,40、50,和下限值20、25、30

我的,没说明白,原来设置模式下能实现按键加一、减一,现在这个功能不变,加上“加按键切换上限值30、40、50,减按键切换20、25、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