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液位高度的设计啊?求指导

楼主(2022-04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中学物理的内容吧,压力越大液位越高,就是个最简单的线性比例关系,具体关系一开始可以粗略考虑,到最后用软件标定一下。

网友B:
液位越高,压力越大,检测压力的大小就可以间接知道液位的高低了

网友C:
压强跟高度成正比,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液位越高,压力越大,检测压力的大小就可以间接知道液位的高低了

有相关的原理图可以借鉴吗大佬

网友D:
先把液位控制在1个已知的高度,比如倒入矿泉水瓶2瓶就是1升,然后测量传感器数值。在倒入20瓶水,在测量读数。多读几个点记录下来在对比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