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上买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,短路的原因

楼主(2022-04-05):
网上买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,用的是12V的电池通过降压后的3.3V给最小系统供电,下载完程序还能够正常运行,过了一会用电表测了一下3.3V和GND就导通了,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降压部分是不是还能正常工作呢,有可能是稳压电路失效12v直接击穿了,也有可以是静电原因

网友B:
我在这个论坛说过很多次了,能不用LDO的场合千万不要用LDO,因为LDO的动态性能非常糟糕,电源抑制比和负载抑制比奇差无比。你突然给LDO输入端从0瞬间给个12V电压,LDO输出可能大于3.3V烧掉单片机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在这个论坛说过很多次了,能不用LDO的场合千万不要用LDO,因为LDO的动态性能非常糟糕,电源抑制比和负载 ...

请教下,LDO不至于这么脆弱吧,是否芯片质量问题?如果真不用LDO,那别的降压方式怎么选呢?请指教

网友C:
除了楼上说的LDO或者LDO质量问题(网上这种最小系统质量问题不少),检查下你的应用,有没有把某个脚直接接地,然后代码里又操作赋值了?

网友D:
你是怎么想的用12V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在这个论坛说过很多次了,能不用LDO的场合千万不要用LDO,因为LDO的动态性能非常糟糕,电源抑制比和负载 ...

那使用一个DC-DC降到5v,在用LD0降3.3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是怎么想的用12V供电

要驱动电机,就想用一个12v降下来给单片机供电

网友E:
先看一下LDO芯片和贴片电容,一般问题都出现在这
话说,这什么要12V要供电呢?电脑USB不能供电?

网友F:
我以前也买过几片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,用的是5V稳压又经过LDO稳压到3.3V,莫名其妙烧掉一片,也懒得检查是什么原因,STM32太贵,玩不起了。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上3.3V的LDO稳压是9193,最大输入才5.5V,楼主搞个12V进去,不烧才怪,楼主硬要用12V,去掉最小系统板上的9193,先用7805稳压,再用3.3V的1117外部供电给最小系统板可能好一些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我在这个论坛说过很多次了,能不用LDO的场合千万不要用LDO,因为LDO的动态性能非常糟糕,电源抑制比和负载 ...

感谢你的指教!“LDO的动态性能非常糟糕,电源抑制比和负载抑制比奇差无比”,真有那么糟糕?网上一搜,还真有那么一回事,LDO还有过冲现象,最近用LDO芯片设计外置声卡,用了好几片LDO,看来我要好好的测试一下,9193怕是不敢用了,看看1117会不会好一点。

网友G:
测试的时候电压过高,烧毁了,导致稳压电路部分损坏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除了楼上说的LDO或者LDO质量问题(网上这种最小系统质量问题不少),检查下你的应用,有没有把某个脚直接接 ...

这样会让单片机烧吗,我今天有个PWM角不小心接地之后就烧了,是这个原因吗

网友H:
12V降3.3V,用LDO?如果负载大点,有算过LDO的功耗吗?
高压差的降压,建议用DCDC的方式,或是多级降压,比如12V=》8V=》5V=》3V3。这样就把功耗分散了。并做好各级的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