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一次按4字节倍数读取,怎么优雅改成按读1字节倍数读取呢?

楼主(2022-04-05):
C语言源程序如下:
int flash_read(UINT32 ptr_add,uint8_t *buffer,int Read_Lengh )
{
        UINT32 *ptr = (UINT32*)ptr_add;
        UINT32 buf = 0;
        int black = 0;
        int r_black = 0;
        black = Read_Lengh/4;

        while(black!= r_blac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 = *ptr;
                buffer[0+r_black*4] = buf&0x000000ff;
                buffer[1+r_black*4] = buf>>8&0x000000ff;
                buffer[2+r_black*4] = buf>>16&0x000000ff;
                buffer[3+r_black*4] = buf>>24&0x000000ff;
                ptr++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02X %02X %02X %02X ",buffer[0+r_black*4],buffer[1+r_black*4],buffer[2+r_black*4],buffer[3+r_black*4]);
                r_black++;
                if ((r_black*4)%16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return (r_black*4);
}

网友A:
uint8_t *ptr = ptr_add;
...
                buf = *ptr;
                buffer[0+r_black*4] = *(ptr++);

楼主:
感谢帮忙解答,写的好简洁,我试试看

网友B:
这是指针最基础的用法,C++最精髓的地方了,不是说教,这都没理解好就强行编码会陷入更大的麻烦的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感谢帮忙解答,写的好简洁,我试试看

这样修改后,符合期望了
int ByteReadFlash(UINT32 ptr_add,uint8_t *buffer,int Read_Lengh )
{
        uint8_t *ptr = ((uint8_t*)ptr_add);
        int black = 0;
        int r_black = 0;
        black = Read_Lengh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ad_Lengh %d,black %d\n",Read_Lengh,black);
        while(black!= r_blac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fer[0+r_black] = *(ptr++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02X ",buffer[0+r_black]);
                r_black++;
                if ((r_black)%16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return (r_black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指针最基础的用法,C++最精髓的地方了,不是说教,这都没理解好就强行编码会陷入更大的麻烦的。

说的确实是,我一直没能理解好,请教下有没有窍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