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超声波做的存包柜,定时器0中断和外部0中断,应该是随机密码,但是显示固定密码

楼主(2022-04-05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定时器0初始化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50000)&256;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开定时器0中断*/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*开总中断*/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*启动定时器0*/
}

void T0_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         /*0表示外断0,1表示定时0,2表示外断1,3表示定时1*/
{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0)&256;
}

//------超声波引脚-------
sbit TR=P3^3;              //触发控制信号输入
sbit ECHO=P3^2;            //回响信号输出
long int t,distance;
uchar a;
//************超声波指令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HC05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声波模块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T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脉冲
        NOP();NOP();NOP();NOP();
        TR=0;
        distance=0.1725*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计算
}
//外部中断0
void initex()
{
  TMOD=0x09;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T0工作方式1  GATE0=1
  I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方式
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外部中断
}
void int0() interrupt 0
{
t=(TH0*256+TL0);//计算高电平持续的时间,上升沿到来时候开始计时,下降沿到来进入外部中断,关闭计时器,停止计时
TH0=0;
TL0=0;
}

/*主函数*/
uchar global_state = 0;
uchar count_num = 0;  //输入的数字个数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i;
    uchar passwd;
           uchar key_value = 0;
        uchar temp_key_value = 0xff;
        Lock = 1;  //刚上电 锁是需要保持闭合
        Timer0_init();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initex();
 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//进入不断循环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emp_key_value = Calkey_scan();          //读取矩阵按键的键值
                if(temp_key_value != 0x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temp_key_val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itch(global_stat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//初始化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);         //显示欢迎语句        -- "welcome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ng = 1;         //紫外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5();  //显示Current T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Temperature(); //读取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7();  //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(); 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k();                 //温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05_Ini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Key==0)        //设置键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3;   //切换运行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 == 13)  //存餐按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xff;  //将按键值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stance>3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0;  //返回到初始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 == 14)  //取餐按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xff;  //将按键值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2;  //切换运行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num = 0;   //清除数字按键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4;i++)  //清空输入的密码数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Passwd[i] = ' '-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//密码生成状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);         //显示密码生成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900);    //等待大约3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0;  //返回到初始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//输入密码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4();           //显示输入密码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_value >= 0) && (key_value <= 9))          //如果按下的为0-9的数字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_num <= 3)         //如果按键次数小于4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Passwd[count_num] = key_value; //将按键值存入数组,并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xff;  //将按键值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 == 15) //清除按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xff;  //将按键值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pPasswd[i] = ' '-0x30;  //清除刚刚输入的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 == 16) //确认按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xff;  //将按键值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pPasswd[i] != genPasswd[i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 == 4)          //密码输入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k = 0;    //开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ng = 0;         //照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3();    //显示关门提示语        -- "close door!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900);    //等待关门 大约3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k = 1;   //关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ng = 1;         //紫外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//密码输入错误  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k = 1;  //关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9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9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0;  //返回到初始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5();         //显示Current T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6();         //显示上下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Temperature(); //读取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7();         //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8();         //显示上下限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Fun();           //指针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k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 == 16) //确认按键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xff;  //将按键值清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0;  //返回到初始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k = 0;    //开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ng = 0;         //照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3();    //显示关门提示语        -- "close door!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900);    //等待关门 大约3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ck = 1;    //关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ng = 1;         //紫外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();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,准备下一屏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_state = 1;   //切换运行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wd = TL0;  //采用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作为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Passwd[0] = passwd/100;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Passwd[1] = passwd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Passwd[2] = passwd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Passwd[3] = (genPasswd[1]+genPasswd[2])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理解不懂,怎么改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理解不懂,怎么改呢

在手机看,按错了

TL0在第44行被清零了
试试改变超声波的距离看看密码会不会有改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手机看,按错了

TL0在第44行被清零了

对,怎么改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