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I2C时序图如何看懂?起始信号、停止信号、ACK应答信号和产生应答信号

楼主(2022-04-05):
这个I2C 时序图的 起始信号、停止信号、ACK应答信号和产生应答信号怎么看啊,能给讲解或标注以下吗?

网友A:
IIC是学习单片机很基础的知识,讲解了也是百度复制来的,你去看一下24C02的程序就知道了
1:启动,时钟在高电平的时候,数据从高变低
2:停止,时钟在高电平的时候,数据从低变高
3:应答,每次传输完8个位的数据之后,要产生一个应答信号,0是应答,1是不应答,
写入的时候,应答信号由从机给出
读取的时候,应答信号由主机给出
还不明白就没办法了

网友B:
去B站把视频仔细看三遍。仔细听三遍。不明白在找另外一个在看三遍。就明白了。

网友C:
但凡你找个带IIC的芯片,看看他的datasheet,就不会发帖了

网友D:
为啥楼主被群呛 ?
因为网上图文、视频的解答太多太多而楼主竟然不愿意去找一下看看
类似的提问可以看成以下场景:
高手快来,给爷笑一个,可以赏你20黑币,还不快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