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哥哥看看这个怎么搞的?是Keil软件被破坏了吗

楼主(2022-04-05):
是软件被破坏了吗

网友A:
对~重装吧~

网友B:
你在路径下面能找到这个exe文件吗?找不到就重装。

网友C:
没有添加文件进项目吧

网友D:
应该是你在不同位置装了两个keil,你现在打开的是旧的keil,找那个新的keil打开就好了,或者重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