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单片机16*16点阵显示程序 74HC154+74HC595芯片实现

楼主(2022-04-05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E1=P1^7;
sbit DS=P2^0;
sbit SRCK=P2^1;
sbit RCK=P2^2;
sbit s1=P1^0;
sbit s2=P1^1;

uchar speed=20;
uchar flag=0;
uchar code bless[][32]={
/*--  文字:  四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//{0x02,0x00,0x02,0x00,0x12,0x08,0x0A,0x18,0x03,0x60,0x4E,0x40,0x22,0x7E,0x03,0x50,
//0x16,0x50,0x1A,0x50,0x22,0x90,0x27,0x10,0x42,0x10,0x00,0x10,0x00,0x10,0x00,0x00},
{  0x00,0x00,0x00,0x00,0x1F,0xFC,0x11,0x44,0x11,0x44,0x11,0x44,0x11,0x44,0x11,0x44,
0x11,0x54,0x13,0x64,0x10,0x04,0x10,0x04,0x1F,0xFC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/*--  文字:  川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//{0x00,0x00,0x10,0x00,0x08,0x00,0x00,0x38,0x03,0xC0,0x40,0x40,0x20,0x40,0x08,0x40,
//0x08,0x40,0x10,0x40,0x20,0x7E,0x6F,0x80,0x4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
{0x00,0x00,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
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0x08,0x88,0x10,0x08,0x20,0x08,0x00,0x00},
/*--  文字:  工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E0,0x0F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
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FC,0x7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
/*--  文字:  业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{0x00,0x00,0x00,0x80,0x04,0x80,0x04,0x80,0x04,0x80,0x04,0x88,0x24,0x98,0x14,0xA0,
0x14,0xC0,0x04,0x80,0x04,0x80,0x07,0xFC,0x7C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

/*--  文字:  大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{0x02,0x00,0x02,0x00,0x02,0x00,0x02,0x00,0x02,0x00,0x03,0xF0,0x3E,0x00,0x02,0x00,
0x05,0x00,0x04,0x80,0x08,0x40,0x10,0x20,0x20,0x18,0x40,0x0E,0x00,0x00,0x00,0x00},

/*--  文字:  学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{0x00,0x20,0x12,0x20,0x09,0x20,0x00,0x40,0x23,0xFC,0x3C,0x08,0x63,0xC0,0x44,0x80,
0x01,0x00,0x01,0xF8,0x7E,0x80,0x00,0x80,0x00,0x80,0x02,0x80,0x01,0x00,0x00,0x00},

/*--  文字:  欢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{0x00,0x80,0x00,0x80,0x00,0x80,0x01,0x00,0x19,0x78,0x69,0x90,0x0A,0x20,0x48,0x80,
0x28,0x80,0x10,0x80,0x29,0x40,0x41,0x20,0x82,0x18,0x04,0x0E,0x00,0x00,0x00,0x00},

/*--  文字:  迎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{0x00,0x00,0x00,0x80,0x21,0x80,0x16,0x38,0x04,0x48,0x04,0x48,0xF4,0x48,0x15,0x58,
0x26,0x40,0x10,0x40,0x10,0x40,0xFF,0x00,0x00,0xFE,0x00,0x18,0x00,0x00,0x00,0x00},

/*--  文字:  您  --*/
/*--  楷体_GB2312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{0x00,0x80,0x08,0x80,0x09,0x38,0x11,0xC8,0x32,0x50,0x54,0x40,0x12,0x50,0x12,0x48,
0x10,0xC0,0x00,0x08,0x09,0x04,0x28,0xA0,0x64,0x10,0x03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},

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

};

void delay()
{
    u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150;i++);
}
void delay1(uint z)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write_byte(uchar a)
{
        uchar i,num;
        num=~a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K=0;
                SRCK=0;
                if((num&0x01)==0) DS=0;
                else DS=1;
                SRCK=1;
                RCK=1;
                num>>=1;
        }
}
void write_null()
{  uchar i;
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K=0;
                SRCK=0;
                 DS=1;
                SRCK=1;
                RCK=1;
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,j,k,scan;
  TMOD=0x01;//定时器T0设为方式1
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给T0装入初值 50ms中断1次
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EA=1;//开总中断
  ET0=1;//允许T0中断
  TR0=1;//启动定时器

        DS=1;
        E1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scan=0;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2*speed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1;i=i+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ul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sca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;j=j+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speed/2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1;i=i+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sca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%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speed/2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;i<31;i=i+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4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sca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%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1;i=i+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1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2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3]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byte(bless[j+4][i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sca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%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void T0_interserve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//定时器T0中断函数方式1
{

  TH0=(65536-50000)/256;//重新赋值
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}
}

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51hei下载::

网友A:
想多显示几个字该在哪里改,楼主的程序只能显示9个字。

楼主:
这个稍微改下也可以显示啊

网友B:
这种程序很有意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稍微改下也可以显示啊

没找到在哪里修改可以扩充字数,试着修改了几次,显示错乱

网友C:
程序几乎没有可读性

网友D:
154驱动行的话不需要加三极管放大电流嘛,这个数量有点多了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