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怎么和android连接?

楼主(2022-04-05):
我参加的嵌入式应用技术比赛,用车跑图,但是不知道安卓那边如何连接stm32,求大佬解答

网友A:
STM32加蓝牙串口连上手机就行了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,一般通过蓝牙连接最方便。还有WIFI网络通信等方式。另外安卓端需要做软件,网上有个啥软件能用积木块的方式做简化的安卓APP的。

网友C:
便宜的方式是蓝牙串口,安卓上有现成APP,容易使用。用红外遥控也行,如果手机上有红外发送的就更简单。用433/315的也行,跟红外差不多。不建议用WIFI,虽然传输带宽大,但老是有延时,除非你用于远程或图像。

网友D:
不知道你的安卓是开发板还是安卓手机,用手机就蓝牙,开发板用232比较好

网友E:
蓝牙、WiFi等无线通讯方式都可以试试 祝你好运

网友F:
蓝牙的话,app直接可以下载串口蓝牙app,wifi可以用阿里云app,比较简单

网友G:
使用蓝牙或者wif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