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每隔1秒计数加1,数码管显示 程序

楼主(2022-04-05):
#include"reg52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/*****数码管位选****/
sbit SMG_A = P2^2;
sbit SMG_B = P2^3;
sbit SMG_C = P2^4;

/****数码管码表****/
uchar code table[10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//0~9

/****函数声明*****/
void Delay(uchar x);
void Display_SMG();
void Init();

uchar count = 0;//计数20,T = 20*50ms = 1s
int number = 0;

/*****主函数*****/
void main()
{
  Init();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Display_SMG();
  }
}

/******初始化函数********/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//定时器0,方式1
        TH0 = (65536 - 46080)/256;//装初值,延时50ms
        TL0 = (65536 - 46080)%256;
        EA = 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 = 1;//开定时器中断
        TR0 = 1;//启动定时器0
}

/********数码管显示函数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SMG()
{
        uchar ge,shi,bai,qian;
        qian = number / 1000;
        bai = (number / 100)%10;
        shi = (number / 10)%10;
        ge = number % 10;

        //*****数码管显示个位******
        SMG_A = 0;
        SMG_B = 0;
        SMG_C = 0;
        P0 = table[ge];
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//*****数码管显示十位******
        SMG_A = 1;
        SMG_B = 0;
        SMG_C = 0;
        P0 = table[shi];
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 //*****数码管显示百位******
        SMG_A = 0;
        SMG_B = 1;
        SMG_C = 0;
        P0 = table[bai];
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//*****数码管显示千位******
        SMG_A = 1;
        SMG_B = 1;
        SMG_C = 0;
        P0 = table[qian];
        Delay(10);
}

/********定时器中断函数**********/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 - 46080)/256;//装初值,延时50ms
        TL0 = (65536 - 46080)%256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 == 20)        //延时1s后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number++;
                if(number == 9999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b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}

/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/
void Delay(uchar x)
{
        uchar y,z;
        for(y = 30;y > 0;y--)
           for(z = x;z > 0;z--);
}

网友A:
请问一下,初始值4608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50毫秒不是应该就是50000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,初始值4608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50毫秒不是应该就是50000吗?

楼主使用的定时器中断来计时的    定时器是向上累加溢出的   所以 定时=65536--基础值

网友C:
利用定时中断扫描数码管位显示,可以使程序更简单明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使用的定时器中断来计时的    定时器是向上累加溢出的   所以 定时=65536--基础值

我问的就是基础值为什么不是50000,而是46080?

网友D:
用Delay,好占用资源的,同时在定时器里面选择不是更好,一般都是在定时器里面刷新的

网友E:
本人很菜,请教下各大侠,数码管位选为啥只有三个位?

网友F:
数码管位选用Switch函数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我问的就是基础值为什么不是50000,而是46080?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50毫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0 = 0x4C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50毫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
我也是刚搞清楚,如果是11.0592m晶振,初值就是46080,如果是12m晶振,初值就是50000

网友H:
如果是11.0592m晶振,初值就是46080

晶振11.0592M:
11.0592MHz除12为921600Hz,就是一秒921600次机器周期,50ms=46080次机器周期。
65536-46080=19456(4c00)
TH0=0x4c,TL0=0x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