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pcb板从哪里开始弄?软件编程会,就是硬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弄

楼主(2022-04-05):
stm32设计的pcb板从哪里开始弄(先从哪里开始画图,或者直接能从一些现成的东西上改最好),软件编程应该会,就是硬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弄,救指教

网友A:
先把最小系统加个LED灯的原理图和PCB画出来,然后调通LED灯的闪烁再说

网友B:
如果想学习做硬件的话,选一个CPU,现在最选G系列的,画原理图,画PCB,教科书很多,百度就有。送厂家制板,焊接,硬件,软件测试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先确定你要做什么?如果是产品,那就根据功能来画原理图再画板
如果是要自己搞个开发板,那其实是简单的,就画一个STM32最小系统的电路就行了,引出仿真和BOOT引脚,其它不用画在电路中,到时候用杜邦线连接就行
马云家的开发板都有配套的电路下载

网友D:
到ST官网找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 MCU hardware development这个PDF文件通读一遍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