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稳压芯片为什么启动不了单片机

楼主(2022-04-06):
我是12V电源供电,然后L78M05芯片稳压5V给单片机供电,如果用数字电源供12V,单片机就可以工作,但是换了12V的适配器单片机就启动不了,也换了好几个适配器,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,5V稳压芯片确定没有问题。感觉很奇怪,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,望指点一二,谢谢

网友A:
有可能,适配器做的不好,纹波,毛刺太大了,干扰了单片机。

网友B:
那你实际上用万用表测过这些电压值吗?

网友C:
看看实验电路图,好判断L7805是否带的动

网友D:
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,基本就是几分钟就解决了的
插上12V电源,在电路板上测量78M05有没有12V输入电压,如果没有,电源的问题
如果78M05有12V输入,但没有5V输出,稳压IC的问题

网友E:
5楼正解

网友F:
量量有没有5V输出,纹波大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