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能接受TTL信号吗?

楼主(2022-04-06):
52 51单片机能接受TTL信号嘛

网友A:
TTL电平信号规定,+5V等价于逻辑“1”,0V等价于逻辑“0”(采用二进制来表示数据时)。因此是支持51单片机的,完全满足,故51单片机可以接受TTL信号。

网友B:
3.3v 5v 要匹配

网友C:
可以
注意电压

网友D:
完全可以,但要注意电压问题,看是几伏的,一般来说应该3.3V的跟5V的应该都可以,只不过3.3V要接收5V的会比较不好,怕损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TL电平信号规定,+5V等价于逻辑“1”,0V等价于逻辑“0”(采用二进制来表示数据时)。这样的数据通信及电平 ...

哦嚯,感谢

网友F:
Intel的51的IO端口针对TTL优化过,高低电平的分界点在1.5V左右,死大、惨没用过不知道。

网友E:
TTL电平信号规定,+5V等价于逻辑“1”,0V等价于逻辑“0”(采用二进制来表示数据时)。这样的数据通信及电平规定方式,被称做TTL(晶体管-晶体管逻辑电平)信号系统。

5V的单片机就是用TTL来沟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