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按键没有反应?

楼主(2022-04-06)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math.h>
#define uchar unsige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AddWr 0x90

sbit SDA=P3^7;
sbit SCL=P3^6;
sbit RS=P2^0;
sbit RW=P2^1;
sbit E =P2^2;
sbit k1=P3^5;
sbit k2=P1^1;
sbit k3=P1^2;
sbit k4=P1^3;
sbit k5=P1^4;

unsigned int temp;
unsigned char way;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n)  //12MHZ晶振时延时1ms,若用11.0592MHZ,则j=110
{
  unsigned int i=0,j=0;
   for(i=n;i>0;i--)
    for(j=0;j<123;j++);
}

void delay_8591()
{
   _nop_();   _nop_(); _nop_();_nop_(); _nop_();           //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.7us,延时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PCF8591DA转换模块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/////////////////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/////////
   void start()//开始信号
{
    SDA=1;            //确保SDA线为高电平,开始        之前都确保为高电平
    delay_8591();
    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保SCL为高电平
     delay_8591();
    SD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SCL为高时拉低SDA线,即为起始信号
    delay_8591();
        SC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SCL线拉低,为后面SDA的传数据时电平变化做准备
}

void stop() //停止信号
{
    SDA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保SDA线为低电平
     delay_8591();
    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保SCL线为高电平
     delay_8591();
    SD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SCL为高时拉高SDA线,即为停止信号,此时SDA和SCL均为高,同时完成IIC初始化过程
     delay_8591(); ;
}

void init() //初始化
{
    SDA=1;
     delay_8591();
    SCL=1;
     delay_8591();
}

void write_byte(unsigned char date) //写一字节数据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    if(date&0x80)         //判断最高位,并赋予SDA
  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SD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8591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SCL高电平,SDA数据稳定,发送,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
                delay_8591();
                date=date<<1;         //发送完成,发生时左移一位 移出的一位在CY中
        SCL=0;          //只有在scl=0时sda能变化值
    }
        delay_8591();
    SDA=1;              //将SDA拉高,开始为IIC设备应答做准备
    delay_8591();
}

void respons()//应答    相当于一个智能的延时函数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拉高SCL,等待SDA应答
    delay_8591();
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
        i++;
    SCL=0;
    delay_8591();
}

void write_add(unsigned char date)
{
    start();
    write_byte(AddWr);    //10010000  前四位固定 接下来三位全部被接地了 所以都是0 最后一位是写 所以为低电平
    respons();
    write_byte(0x40);
    respons();
    write_byte(date);
    respons();
    stop();
        }

unsigned char code sin_tab[256]=
{
          0x80,0x83,0x86,0x89,0x8D,0x90,0x93,0x96,0x99,0x9C,0x9F,0xA2,0xA5,0xA8,0xAB,0xAE,
          0xB1,0xB4,0xB7,0xBA,0xBC,0xBF,0xC2,0xC5,0xC7,0xCA,0xCC,0xCF,0xD1,0xD4,0xD6,0xD8,
          0xDA,0xDD,0xDF,0xE1,0xE3,0xE5,0xE7,0xE9,0xEA,0xEC,0xEE,0xEF,0xF1,0xF2,0xF4,0xF5,
          0xF6,0xF7,0xF8,0xF9,0xFA,0xFB,0xFC,0xFD,0xFD,0xFE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...
                 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生成正弦波

void sin_8591()         //正弦波
{
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for(i=0;i<256;i++)
  {
    write_add(sin_tab[i]);          //data byte
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}
        }

void fangbo()
        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if(i<128)
          write_add(0xff);
                if(i>=128)
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0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if(i>256)
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}

void sanjiao()
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for(i=0;i<255;i++)
            write_add(i);
            for(i=255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void juxing()
  {
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for(i=0;i<256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write_add(i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void main()
{
    TH0 = (65536-5000)/256;
    TL0 = (65536-5000)%256;
    TH1 = (65536-5000)/256;
    TL1 = (65536-5000)%256;
   EA = 1;
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T1 = 1;
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}

void anjian(void)  interrupt 3
{
             TH1=(65536-5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00us
             TL1=(65536-5000)%256;
  if(k1==0)
      {

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ay>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y=0;
      }

}

void wave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)/256;
    TL0=(65536-5000)%256;
        if(way==0)
        {
         sin_8591();
        }
        if(way==1)
        {
        fangbo()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way==2)
         {
           sanjiao(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way==3)
         {
           juxing(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}

网友A:
定时器没有设置运行模式,于是运行了13位定时器,把(65536-5000)放入13位定时器会产生500us左右的中断,当有键按下,中断中有delay,delay其间又定时器又有中断…

网友B:
中断不要用阻塞延时,楼上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没有设置运行模式,于是运行了13位定时器,把(65536-5000)放入13位定时器会产生500us左右的中断,当 ...

那该怎么解决呢?两个定时器冲突,求大神指点

网友C:
主要问题是主程序里面少了一个while(1);加到最后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