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这句代码什么含义呀?undefined unsigned char enc,x=0

楼主(2022-04-06):
       各位老师我请教一下,undefined   unsigned char enc,x=0,y=0;undefined在这里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呀!我百度了半天只是说是未定义的意思,我弄不清到底什么意思怎么一个用法所以特此请教,望赐教!

网友A:
你在哪里看到这段片码的?把所有代都贴出来吧

网友B:
没见过undefine

网友C:
这不可能是代码吧?除非#define undefined xxx,更像是编译器报错信息。

楼主:
      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36215861/article/details/113719472我是在这里看到的!希望大神们看一下指导一下,这个程序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图控制!bit EncType=0; //设置编码器类型: 0为一定位一脉冲,1为两定位一脉冲,这个编码器类型是什么意思呀?怎么还分一定位以脉冲和两定位一脉冲呀搞不懂!!!大神把原作者注释不好理解和不全的地方重新写一下好吗!!

网友D:
EC11编码开关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,认真看一下编码开关的原理,用定时器中断扫描,1mS扫描一次,只要你的手没有马达那么快,基本是不丢码的
核心就是哪个引脚先变化的
不要不看数据手册的原理就去看人家的代码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,你不一定能理解别人的想法的

网友E:
不用管那个,那个代码是C语言写的,C语言没有的东西就把他当成复制错误,他那个文章还不知道从哪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