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STC15W408AS单片机如何实现多个精确定时器

楼主(2022-04-06):
请教一下STC15W408AS单片机如何实现多个精确定时器,我想用STC15W408AS定现20个精确定时,定时时长都一样,外部中断触发时,定时器1开始计时,再触发一次定时器2开始计时,依次类推,每到定时时间后输出一个信号。定时精度要求和直接用片内定时中断一样效果。不加其它外部无件。软件是否能实现。不使用时间轮询的方式。

网友A:
建议用PLC简单

网友B:
一个定时器可以输出n个时长都一样的定时时间。也可以输出n个时长不一样的定时时间。你这不是问题的问题。问题是你需要精确到什么程度。STC15W408AS内置时钟振荡器精度要低些。一小时会误差十来秒。

楼主:
定时长度会在10ms,精度0.05ms,两次触发间隙大概0.5ms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