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要将单节的锂电池从输入3-4.2V,搞到输出40-50V,负载电流50mAmax

楼主:
需要将单节的锂电池从输入3-4.2V,搞到输出40-50V,负载电流50mAmax1.这里用的MOS内阻越小越好,SOT-23封装的MOS国产的有推荐不?
2.理论上,这个升压电路的拓扑是没问题的。MOS的内阻和电感的内阻、饱和电流会影响到升压的效率,这个哪个有经验的?可以讲讲
3.除了电感饱和电流、内阻、MOS的内阻,这些因素外,还有哪些直接影响到升压的效率或者是升压的电压值、带载能力、输出稳定性?
4.PWM控制的频率要如何把握,还有占空比那些,占空比越大,应该升压越高吧
5.升压输出二极管除了正向压降小、反向耐压高于输出电压1.5倍以上,还没有其他的要求

网友A(2022-04-06):
还在纠结~~~

网友B:
1、SOT-23封装的MOS国产的有推荐不?
答:无,自己找吧。
2.理论上,这个升压电路的拓扑是没问题的。MOS的内阻和电感的内阻、饱和电流会影响到升压的效率,这个哪个有经验的?可以讲讲
答:下面说。
3.除了电感饱和电流、内阻、MOS的内阻,这些因素外,还有哪些直接影响到升压的效率或者是升压的电压值、带载能力、输出稳定性?
答:下面说。
4.PWM控制的频率要如何把握,还有占空比那些,占空比越大,应该升压越高吧?
答:保证最坏情况下(输入3V,输入50V50mA),L的充磁的能量,达到50V*50mA=2.5W。
占空比与L的特性有关联。不是越大越高,有个最佳点。举个极端的例子:100%导通,则输出电压=0,而L中电流却是无究大。
5.升压输出二极管除了正向压降小、反向耐压高于输出电压1.5倍以上,还没有其他的要求
答:频率响应要快。
说说:
极限功率是2.5W,折算到电池上的电流是:2.5W/3V = 830mA (这里忽略了,MOS管压降,L、电池、线路的电阻)。
830mA是连续电流。但充磁是有占空比的,即充磁的电流必须远大于830mA,因为还有时间不充磁。
以70%来算,充磁电流约需1.2A(留30%的时间给L释放能量,实际给电容充电也是需要时间的,这个比例与电路中使用的材料特性有关,通常用实验方式得到最佳点)。
现在需求来了:
1、MOS管短路时,电路中要保证能有1.2A的电流流过。这就对回路中的总电阻提出了限制(自己算)。
2、在流过1.2A的单向电流时,L不得进入磁饱和。这就对L的磁通量提出了要求。
3、在充磁的时间内(70%的占空比,与PWM的频率,可得时间),L也不得进入磁饱和。这就对L的电感量,和PWM的频率极限提出了要求。
4、PWM频率不得低于音频范围,以免被人听到啸叫。当然,或许还有其它特殊要求(如无线波段的干扰)。
5、MOS管的电流当远大于1.2A,频率应满足充磁时间的要求。
6、MOS管是有输入电容的,为保证MOS迅速导通,驱动电流必须足够大,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打通MOS管(如给出1%的PWM时间,完成对栅极电容的充电)。
7、同6,还有栅极电容的放电时间(对应使MOS管迅速截止)。
8、整流管,前面你我都说了。
9、滤波储能电容,需要高频电容(容量计算很简单就不再此交代了),介损要小,可以采用多并几个的方式,不要用普通的电解电容。
基本够了……
写了一把小时,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C:
很简单的事你搞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搞定。前面贴子里给了你3篇同类装置的电路图,你没能正确理解。把你这图变化一点,你想升到多少电压自便。

网友D:
4.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和占空比计算公式如下
Uo/Ui=1/(1-D).
从公式看出,
占空比越大,升压越高。
占空比不能为1,否则无意义。

网友E(2022-05-23):
引用 网友B:
1、SOT-23封装的MOS国产的有推荐不?
答:无,自己找吧。
2.理论上,这个升压电路的拓扑是没问题的。MOS ...

谢谢班长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很简单的事你搞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搞定。前面贴子里给了你3篇同类装置的电路图,你没能正确理解。把你这图变 ...

你好   输出电压的带载能力呢?要怎么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