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差达到50mv,产生这个情况的原因是?

楼主(2022-04-06):
如图:后端MOS管3 脚接了电源和分压电阻。按道理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应该相等,这颗运放的最大失调电压是7mv。

网友A:
测量方法或者测量仪器有没有问题?

网友B:
万用表阻抗太小了吧?

网友C:
运放两个输入的电压并不会总是相等
而是运放在工作的时候会"尽量的"去让这两个点的电压相等
如果Q3提供的电流电压不够,+相的电压是会比-相的电压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运放两个输入的电压并不会总是相等
而是运放在工作的时候会"尽量的"去让这两个点的电压相等
如果Q3提供的 ...

现在问题是反向输入端反而比正向输入端高50mv ,都是量的对地电压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现在问题是反向输入端反而比正向输入端高50mv ,都是量的对地电压。

要么测量方法不对
要么电路焊接不对
东西不在手上,只能猜

楼主:
谢谢各位,初步判断应该是万用表的问题,图不全,运放的正向输入端还有一个330欧的电阻,短上以后就正常了,猜想是万用表阻抗较小,分压导致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,初步判断应该是万用表的问题,图不全,运放的正向输入端还有一个330欧的电阻,短上以后就正常了 ...

那我估计你的是指针表,现在数字表输入阻抗高,可以忽略

网友E:
提示:358的电源用的是多少?手册上规定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?358支持的动态响应频率是多少?
采样回路中电流的变化频率是多少?
本电路是强积分电路,理论上稳定性好,但动态响应就受到影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