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union如何使用?

楼主(2022-04-06):
#ifndef __EEPROM_H__
#define __EEPROM_H__

#include "stc8hxx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#define startadd 0x0400

unsigned char IapRead(int addr);
void IapProgram(int addr, char dat);
void IapErase(int addr);

#endif

#include "EEPROM.h"
void IapIdle()
{
    IAP_CONT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    IAP_CM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命令寄存器
    IAP_TRI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触发寄存器
    IAP_ADDRH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
    IAP_ADDR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徐IAP地址
}

unsigned char IapRead(int addr)         //读IAP数据
{
    unsigned char dat;
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读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地址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发送完成
    dat = IAP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IAP数据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IapProgram(int addr, char dat)    //写IAP数据
{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写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地址
    IAP_DATA =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IAP数据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发送完成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}

void IapErase(int addr)       //IAP擦除
{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擦除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8位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8位地址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发送完成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}
如上述读写EEPROM的例子中,我想把读写的数据char dat 变成unsigned int类型,如何用 union 合并?论坛里找了下只有下面这个模板,但还是不理解如何使用。

union xxx
{
        char c[2];
        int i;
}y;

网友A:
y.i=read();
ch0=y.c[0];
ch1=y.c[1];

楼主:
#ifndef __EEPROM_H__
#define __EEPROM_H__

#include "stc8hxx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union u16_2char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p[2];
        unsigned int num;
};

//从某扇区读取一个2字节数据
unsigned int Read_EEPROM_u16(unsigned int add);
//在某个地址所在扇区保存一个2字节数据
void Save_EEPROM_u16(unsigned int add,unsigned int dat);
//在EEPROM里面一次性写入20个数据
void Wr_20_Long(unsigned int addr,long *dat);
//在EEPROM里面一次性读取20个数据
void Re_20_Long(unsigned int addr,long *dat);

#endif

#include "EEPROM.h"

void IapIdle()
{
    IAP_CONT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    IAP_CM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命令寄存器
    IAP_TRI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触发寄存器
    IAP_ADDRH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
    IAP_ADDR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徐IAP地址
}

//读取某地址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(unsigned int addr)         //读IAP数据
{
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读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地址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发送完成
    dat = IAP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IAP数据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
    return dat;
}
//在某地址写入一个字节
void Write_One_Byte(unsigned int addr,unsigned char dat)    //写IAP数据
{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写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地址
    IAP_DATA =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IAP数据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发送完成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}

//擦除某地址所在的扇区
void Erase_IAP(unsigned int addr)       //IAP擦除
{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擦除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8位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8位地址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等待发送完成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}
//在某个地址所在扇区保存一个2字节数据
void Save_EEPROM_u16(unsigned int add,unsigned int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ddr = 0;
        union u16_2char dat1;
        addr = add;
        dat1.num = dat;
        addr = add * 256 + 1;//非IAP系列单片机,直接输入扇区地址用的
        Erase_IAP(addr);//擦除当前扇区
        Write_One_Byte(addr,dat1.p[0]);//保存的高字节在前
        Write_One_Byte(addr+1,dat1.p[1]);
//        Write_One_Byte(addr+2,dat1.p[2]);
//        Write_One_Byte(addr+3,dat1.p[3]);
}

//从某扇区读取一个2字节数据
unsigned int Read_EEPROM_u16(unsigned int ad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ddr = 0;
        union u16_2char dat1;
        addr = add;
        dat1.p[0] = Read_One_Byte(addr);
        dat1.p[1] = Read_One_Byte(addr+1);
//        dat1.p[2] = Read_One_Byte(addr+2);
//        dat1.p[3] = Read_One_Byte(addr+3);
        return dat1.num;
}
//在EEPROM里面一次性写入20个数据
void Wr_20_unsignedint(unsigned int addr,unsigned int *da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ddr2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addr2 = addr;
        Erase_IAP(addr2);//擦除当前扇区
        for(a=0;a<20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ave_EEPROM_u16 (addr2,dat[a]);
                addr2 += 2;
        }
}
//在EEPROM里面一次性读取20个数据
void Re_20_unsignedint(unsigned int addr,unsigned int *da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ddr2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addr2 = addr;
        for(a=0;a<20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a] = Read_EEPROM_u16(addr2);
                addr2 += 2;
        }
}

这样改好像不对呀?请高人指点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#ifndef __EEPROM_H__
#define __EEPROM_H__

我觉得对啊,有什么不对的吗?你这又不涉及大小端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对啊,有什么不对的吗?你这又不涉及大小端问题。

搞 好了,是这里错了, addr = add * 256 + 1;//非IAP系列单片机,直接输入扇区地址用的

网友C:
请教一下:
char dat 占用几个字节?
unsigned int 占用几个字节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:
char dat 占用几个字节?
unsigned int 占用几个字节?

#include "stc8hxx.h"

网友D:
就理解为一不同类型数据共享内存,同一时刻只存在一种形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:
char dat 占用几个字节?
unsigned int 占用几个字节?

The following data types are supported by C51 Version 5 and later.

Data Type       Bits    Bytes   Value Range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bit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0 to 1
signed char     8       1       -128 to +127
unsigned char   8       1       0 to 255
enum            16      2       -32768 to +32767
signed short    16      2       -32768 to +32767
unsigned short  16      2       0 to 65535
signed int      16      2       -32768 to +32767
unsigned int    16      2       0 to 65535
signed long     32      4       -2147483648 to 2147483647
unsigned long   32      4       0 to 4294967295
float           32      4       +/-1.175494E-38 to +/-3.402823E+38
sbit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0 to 1
sfr             8       1       0 to 255
sfr16           16      2       0 to 655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