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连接两个激光测距传感器后无法从串口出数据

楼主(2022-04-06):
我用的两个激光测距传感模块 和单片机连接后  两个可以分别运行 从串口出数据 但是我把两个同时运行后 就出不了数据了 中断也设置了优先级顺序 还是不行

网友A:
建议:不要立即发送!
将1号数据存入缓冲区A中,将2号数据存入缓冲区B中。(A、B自己随意建)
串口发送程序改为,发送A、B。可以加上地址(1号、2号),让接收器接收各自的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