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Keil设计程序 编程出现目标未创建的提示

楼主(2022-04-06):
最近在做关于可燃气体检测的DIY小玩意,在弄程序设计时,编程出现目标未创建的提示,求有大神能帮忙指导。

一直出现目标未创建

一直出现目标未创建

网友A:
53,54行加上idata,你的变量太多了,超出了低128字节的RAM空间了,放一些到idata去,高128字节。

idata    unsigned char bufMove1[32]; //移动显示缓冲区1
idata    unsigned char bufMove2[32]; //移动显示缓冲区2

网友B:
原文:ERROR L114: SEGMENT DOES NOT FIT
译文:L114型错误:段不合适(大小与所选设备不符)
原因:变量太大或大多与目前单片机容量不匹配
处理:改硬件选更大容量的单片机,或改软件对变量进行优化处理
结果:楼上正解(此法省钱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3,54行加上idata,你的变量太多了,超出了低128字节的RAM空间了,放一些到idata去,高128字节。

idata  ...

感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文:ERROR L114: SEGMENT DOES NOT FIT
译文:L114型错误:段不合适(大小与所选设备不符)
原因:变量 ...

。。感谢大佬

网友C:
变量长度不够

网友D:
变量长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