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BB电容、独石电容,频率特性更好、介质损失小、响应范围宽、绝缘阻抗高、无极性

楼主:
CBB电容、独石电容,频率特性更好、介质损失小、响应范围宽、绝缘阻抗高、无极性

但是这两种电容容值都达不到100uF,针对低频的信号,比如要用大容值的电容(原理大致是大电容滤低频,小电容滤高频)

1.如果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加一个二极管是否可以实现无极性?特性能赶上独石电容或者CBB电容不?

2.要过2-100Hz的信号,要用多大容值的电容?如何计算?F=1/2πRC?貌似R也是未知啊,两个未知数,一元一次方程解不出来啊

网友A(2022-04-06):
不同的电容有相应的应用场合。低频下的目前就只有电解电容了,包括超级电容,钽电容等极性电容。
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,再用二极管做负压保护可以当一个无极性电容使用,这似乎解决了极性问题又解决了容量问题和体积问题。但是其他的线性度,损耗等肯定就不如天生无极性的电容,我没有实测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的电容有相应的应用场合。低频下的目前就只有电解电容了,包括超级电容,钽电容等极性电容。
两个电解 ...

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,再用二极管做负压保护可以当一个无极性电容使用-----你搞个图啊,后半句啥意思
但是其他的线性度,损耗等肯定就不如天生无极性的电容,我没有实测过-----确实是一个问题

网友C:
CBB和X7R、Y5V都有100uF的,只是CBB薄膜做不了很薄,也就是没有耐压低的型号,100uF体积会很大而已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CBB和X7R、Y5V都有100uF的,只是CBB薄膜做不了很薄,也就是没有耐压低的型号,100uF体积会很大而已。

体积会非常大

网友D:
1.如果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加一个二极管是否可以实现无极性?
答:不能。除非是特定的条件(不在此举例)。
2、要过2-100Hz的信号,要用多大容值的电容?如何计算?F=1/2πRC?
答:缺少输出的耗损条件。
理论上【2-100Hz的信号】是不可能完全通过的,允许损失多少呢?
而101Hz也是不可能完成通不过的,又允许漏过多少呢?

网友E(2025-05-27):
100uF确实太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