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温湿度的动态曲线显示 如何完成?求指导

楼主(2022-04-06):
求指导

网友A:
定时取值,然后按往后值打点就好

网友B:
你什么也没说怎么做,可以通过串口,在电脑显示曲线

网友C:
1、现定出曲线的X-Y轴,设X=时间,Y=温度。设定好数轴的原点、单位、方向。
2、做个定时器,每间隔一段时间(在X轴上你希望的打点时间),采样一下温度值
3、计算出采样温度对应的Y值。
现在可以打一个点了。
如果,在其它外设上显示,就将X-Y值发送到对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