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转动数码管灭掉,而电机停止了数码又亮起,帮一下这程序什么改数码管才不...

楼主(2022-04-06)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K2 = P2^0;
unsigned char werbg = 0;
unsigned char werbg2 = 0;
unsigned int Num ;
unsigned char shan,cutnum,addnum,startnum,setnum,time;

sbit SMG3 = P3^6;
sbit SMG4 = P3^7;
unsigned int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,0x71};
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[8] = { 0xE, 0xC, 0xD, 0x9, 0xB, 0x3, 0x7, 0x6};
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f[8] = { 0x6, 0x7, 0x3, 0xB, 0x9, 0xD, 0xC, 0xE};
unsigned char t0_ct;

unsigned char Buff[4];
void delayms(xms);
void Display(void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
{
    while (cnt--);
}
void delayms(xms)
{
    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     for(x=xms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TrunMotor(unsigned long angle)
{
    unsigned char buf;
    unsigned char step = 0;
    unsigned long beats = 0;
                beats = (angle * 1100) / 20;
          if(werbg == 1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 (beats--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uf  = P1 & 0xF0;
                  buf |= BeatCode[step];
                  P1   = buf;
                  step++;
                  step &= 0x07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P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}

    if(werbg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 (beats--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  = P1 & 0xF0;
                buf |= BeatCodf[step];
                P1   = buf;
                step++;
                step &= 0x07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P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 = 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0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(65535-1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100)%256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}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5-1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100)%256;
     if(++t0_ct==133)
       {
            t0_c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tim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b3,b4;
                b3=time/10;
                b4=time%10;
          P0=table[b3];
          SMG3=0;
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SMG3=1;

          P0=table[b4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3);
    SMG4=1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nMotor(20*1);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是程序还是电源功率有问题?

网友B:
开多个定时器1,1ms中断,把Display放到中断中循环显示而不要用delay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多个定时器1,1ms中断,把Display放到中断中循环显示而不要用delay

什么开多个定时器1?
什么写程序,可给个参考

网友C:
1ms中断,不要用delay,相当于弄个低速时钟,要多少按计数来

网友D:
必然的,因为电机转动的时候,没有调用显示,要克服这个问题,需要用定时器来控制显示,这样才不会受到其他程序的影响。

楼主:
是这样写吗?
#include<reg52.h>

unsigned char werbg = 0;
unsigned char werbg2 = 0;
unsigned int Num ;
unsigned char shan,cutnum,addnum,startnum,setnum,time;
sbit K2 = P2^0;
sbit SMG3 = P3^6;
sbit SMG4 = P3^7;
unsigned int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,0x71};
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e[8] = { 0xE, 0xC, 0xD, 0x9, 0xB, 0x3, 0x7, 0x6};
unsigned char code BeatCodf[8] = { 0x6, 0x7, 0x3, 0xB, 0x9, 0xD, 0xC, 0xE};
unsigned char t0_ct,num2;

void delayms(xms);
void Display(void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
{
    while (cnt--);
}
void delayms(xms)
{
    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     for(x=xms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TrunMotor(unsigned long angle)
{
    unsigned char buf;
    unsigned char step = 0;
    unsigned long beats = 0;
                beats = (angle * 1100) / 20;
          if(werbg == 1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 (beats--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uf  = P1 & 0xF0;
                  buf |= BeatCode[step];
                  P1   = buf;
                  step++;
                  step &= 0x07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70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P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}

    if(werbg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while (beats--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  = P1 & 0xF0;
                buf |= BeatCodf[step];
                P1   = buf;
                step++;
                step &= 0x07;
                delay(7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P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KeyScan(void)
{
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 = 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0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11;
        TH0 = (65535-45872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45872)%256;
        TH1 = 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 = 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T1 = 1;
        TR0 = 1;

}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5-1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100)%256;
   num2++;
        if(num2 == 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2 = 0;
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}
void T1_time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TH1 = 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 = (65536-45872)%256;

        if(++t0_ct==2)
       {
            t0_c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tim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rb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b3,b4;
                b3=time/10;
                b4=time%10;
          P0=table[b3];
          SMG3=0;
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SMG3=1;

          P0=table[b4];
    SMG4=0;
    delayms(1);
    SMG4=1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unMotor(20*1);
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B:
不是~
Display()内不要有delay
加个静态变量static bit i = 0;
if(i)
{
显示个位
}else{
显示十位
}
i= !i;//取反

网友E:
估计延时程序是用DELAY()硬做的。
改一下,延时用中断做,或许就OK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~
Display()内不要有delay
加个静态变量static bit i = 0;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