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9C52单片机原理图上哪个引脚安卡针 才能做出板子后进行烧录?

楼主(2022-04-07):
我想用AT89C52单片机做个东西 但是不知道在原理图上哪个引脚安卡针 才能做出板子后进行烧录。

网友A:
这个单片机太老了,需要用专门的编程器烧录。现在做项目要选用具备ISP功能的。目前市场流行的单片机都具有ISP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单片机太老了,需要用专门的编程器烧录。现在做项目要选用具备ISP功能的。目前市场流行的单片机都具有I ...

那我在去查一下相关资料吧 谢谢你的回复

网友B:
CH340外接两个角,单独的不好使吧

网友C:
AT89C52不行,还得升压,AT89S52可以

网友D:
AT89C52只能用编程器烧写,可以在PCB板上安DIP40插座,在编程器上烧写后再插上去运行;要想在线烧写(ISP)要选AT89S52或STC89C52。

网友E:
RXD,TXD引脚P30和P31

网友F:
换STC89C52

网友G:
AT89C52没有在线烧录的功能。

网友H:
AT89C52还是扔了吧。真的没啥用了。STC89C52才几元钱。另外用一个USB转TTL的就能下载。也才几元钱。AT89C52下载要烧录器,宝宝里最便宜的也要几十元。没啥意思。
从现在开始就要换个思路,不要想捡个轮胎就想造台车。比喻可能不太恰当,但是是实话。

网友I:
如果手里有AT的51还有编程器,可以用STC的老51进行验证后使用AT的实际工作,否则就算了吧,别用AT的,实在是不方便。

网友J:
烧录就是RXD

网友K:
你要想在线烧写(ISP)要选AT89S52。
你要有ISP下载接口,10针

网友L:
其实最快的是直接抄相关开发板的电路,不过看你需求,楼上的大佬们说的也没问题,选个带ISP的最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