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佬这个IR2104电路怎么分析?

楼主(2022-04-07):
请教大佬这个电路怎么分析?

网友A:
电机正反转控制

网友B:
H桥,这还用怎么分析

网友C:
就是个最普通的H桥,哪里不懂了?

网友D:
上图是普通H桥,下图是每个MOS管并联一只TVG保护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是个最普通的H桥,哪里不懂了?

四个二极管起保护还是续流?

网友E:
斜对着的MOS交替导通,电机正转和反转交替
二极管续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四个二极管起保护还是续流?

这个是场效应管内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