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小料理机启动不了,拟在电池上并联一个电容可以吗?

楼主(2022-04-07):
mini小料理机启动不了,在电池上并联一个电容可以吗?
问题描述:mini小料理机(电动搅蒜机)启动时只能转一小下(不是正常转,想转不转的感觉),但不再转起来。
机器基本参数:功率为30W,内装一个3.7V18650电池。
拟解决方案:听说在电池上并联一只2500uF电容以减少启动时电池的压降。
请问:电容的具体参数和型号如何选择?
谢谢!

网友A:
电池不行了,好的电池本身就可以用来大电流放电,压降小

网友B:
mini小料理机启动不了,在电池上并联一个电容可以吗?
并联在电池两端的电容起稳压和滤出杂波用。2500uF电容虽然可以储存电能,但非常少,而且瞬间就放掉了,最主要的,电容会有漏电流,长时间漏电更增加了电池的消耗。建议不用增加电容。

网友C:
换一个电池试一下。最简单。

网友D:
30瓦的东西用18650电池??

网友E:
换电池吧,电池内阻变大了,电机启动时,电压下降太大,导致MCU复位。

网友F:
并联电容没啥不好,选择电容耐压超过电池电压就可以使用。

网友G:
你这怎么看怎么是电池快没电的样子啊

网友H:
30W,一个18650(假设最高电压全程无压降),电流=30W/4.2V > 7A ,楼主确定 ?

网友I:
试试接上充电器看能不能启动,这个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30W,一个18650(假设最高电压全程无压降),电流=30W/4.2V > 7A ,楼主确定 ?

额定电压:3.7V;
额定电流:6A;
额定功率:22W;
充电电压:5-8V
充电电流:1A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试试接上充电器看能不能启动,这个简单

也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池不行了,好的电池本身就可以用来大电流放电,压降小

测了电压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