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流水灯程序在单步执行时可以循环但下载到51单片机时循环只有一次在循环只有闪烁了

楼主:
屏幕截图 2022-04-07

网友A(2022-04-07):
程序本身没有什么问题,所以单步执行OK,下载到单片机如果不正常的话,说明单片机速度较快,可能是1T单片机吧,所以延时delay(50000),时间就太短了。只有几毫秒,显然LED灯只能一闪而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