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F103ZET6系统板上连接DHT11一直卡在初始化监测不到DHT11读不出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22-04-07):
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,一直卡在dht11的初始化,就是主函数main.c的
while(DHT11_Init()) {
printf("\r\n DHT11 init error");
delay_ms(50);

开发板为 STM32F103ZET6
传感器 DHT11 3线
接线正确 电源线接5v 3.3v都尝试过 数据线接的为PG11

使用的例程为正点原子的DHT11代码  代码如下

dht11.c代码为: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"delay.h"

dht11.h
#ifndef __DHT11_H
#define __DHT11_H
#include "sys.h"
#define DHT11_IO_IN()  {GPIOG->CRH&=0XFFFF0FFF;GPIOG->CRH|=8<<12;}
#define DHT11_IO_OUT() {GPIOG->CRH&=0XFFFF0FFF;GPIOG->CRH|=3<<12;}
#define        DHT11_DQ_OUT PGout(11)
#define        DHT11_DQ_IN  PGin(11)

u8 DHT11_Init(void);//3õê¼»ˉDHT11
u8 DHT11_Read_Data(u8 *temp,u8 *humi);
u8 DHT11_Read_Byte(void);
u8 DHT11_Read_Bit(void);
u8 DHT11_Check(void);
void DHT11_Rst(void);
#endif

main.c
#include"stm32f10x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ht11.h"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temperature,humidity;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printf("\r\n system init");

        while(DHT11_Init())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DHT11 init error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DHT11 init\n");

        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  if(!DHT11_Read_Data(&temperature,&humidity)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t: %d ,h: %d",temperature,humidity);
                }else printf("READ ERROR");
                LED0=!LED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300)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3-06-12):
你换一个dht11试试

网友B:
解决了吗?

网友C(2022-06-08):
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,一般dht11的程序是通用的

网友D:
同样的问题

网友E(2022-04-07):
驱动DHT11的IO配置是不是有问题?一般是开漏吧?然后这个脚再加个4.7K上拉电阻

楼主:
dht11.c代码被吞,如下
void DHT11_Rst(void)
{
        DHT11_IO_OUT();         //SET OUTPUT
    DHT11_DQ_OUT=0;         //à-μíDQ
    delay_ms(20);            //à-μíÖáéù18ms
    DHT11_DQ_OUT=1;         //DQ=1
        delay_us(30);             //Ö÷»úà-¸ß20~40us
}

u8 DHT11_Check(void)
{
        u8 retry=0;
        DHT11_IO_IN();//SET INPUT
    while (!DHT11_DQ_IN&&retry<100)//DHT11»áà-μí40~80u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};
        if(retry>=100)return 1;
        else retry=0;
    while (DHT11_DQ_IN&&retry<100)//DHT11à-μíoó»áÔù′Îà-¸ß40~80u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};
        if(retry>=100)return 1;
        return 0;
}

u8 DHT11_Read_Bit(void)
{
        u8 retry=0;
        while(DHT11_DQ_IN&&retry<100)//μè′y±äÎaμíμçƽ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}
        retry=0;
        while(!DHT11_DQ_IN&&retry<100)//μè′y±ä¸ßμçƽ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us(40);//μè′y40us
        if(DHT11_DQ_IN)return 1;
        else return 0;
}

u8 DHT11_Read_Byte(void)
{
    u8 i,dat;
    dat=0;
    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dat|=DHT11_Read_Bit();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u8 DHT11_Read_Data(u8 *temp,u8 *humi)
{
        u8 buf[5];
        u8 i;
        DHT11_Rst();
        if(DHT11_Check()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//¶áè¡40λêy¾Y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i]=DHT11_Read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buf[0]+buf[1]+buf[2]+buf[3])==buf[4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humi=buf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temp=buf[2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 else return 1;
        return 0;
}

u8 DHT11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G, ENABLE);         //ê1ÄüPG¶Ë¿úê±Öó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G11¶Ë¿úÅäÖÃ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//íÆíìêä3ö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G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õê¼»ˉIO¿ú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G,GPIO_Pin_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G11 êä3ö¸ß

        DHT11_Rst();  //¸′λDHT11
        return DHT11_Check();//μè′yDHT11μÄ»Øó|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