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啥C语言printf打印不出需要的数据?不知是哪卡死了

楼主(2022-04-07):
求助:传感器初始化顺序调整了也没有变化,while(1)中循有if{if{}},为何执行不同,是delay_ms的问题吗?
C语言程序如下:
#include "stdio.h"//标准输入输出库
#include "string.h"//字符串库
#include "stdlib.h"//常用的系统函数库
#include "sys.h"//系统中断分组库
#include "delay.h"//延时函数库
#include "usart.h"//串口设置库
#include "mpu6050.h"//MPU6050驱动库
#include "inv_mpu.h"//陀螺仪驱动库
#include "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.h" //DMP姿态解读库

float Weight = 0;

u8 tmp_buf[3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符串数组
struct MPU60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PU6050结构体
{
        u8 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成功标志位
        u8 spee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报速度
}mpu60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唯一结构体变量

   float pitch,roll,yaw;
   short aacx,aacy,aacz;                //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
   short gyrox,gyroy,gyroz;        //陀螺仪原始数据
   short 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

         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short timeCount = 0;        //发送间隔变量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//中断优先级分组函数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Init_Hx711();//初始化HX711
        delay_ms(2000);//等待感器稳定
        Get_Maopi()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MPU_Init();        //初始化MPU6050
        while(mpu_dmp_init(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mpu_dmp库
         {
        printf("It's NO\r\n")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失败上报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It's OK\r\n"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成功上报
        delay_ms(99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界面显示
        mpu6050.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成功标志位初始化
        mpu6050.spee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报速度初始化

        while(1)   //主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if(timeCoun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 压力传感器获取数据**************/
        Weight = Get_Weight();
        printf("%0.3f N \r\n",Weight*9.8);        //串口显示重力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 mpu6050传感器获取数据**************/
        mpu_dmp_get_data( &pitch,&roll,&yaw);
        temp=MPU_Get_Temperatu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得到温度值
        MPU_Get_Accelerometer(&aacx,&aacy,&aacz);        //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
        MPU_Get_Gyroscope(&gyrox,&gyroy,&gyroz);        //得到陀螺仪数据

                mpu6050.speed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报速度自加
                if(mpu6050.speed == 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报速度阈值设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u6050.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成功标志位设置为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pu6050.spee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报速度归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不成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pu6050.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成功标志位设置为无效
        }
          if(mpu6050.flag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成功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<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数据正负判断,判断为负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-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负数据取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为正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temp:%d.%d,",temp/100,temp%10); //通过串口1输出温度

                temp=pitch*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temp为pitch
                if(temp<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数据正负判断,判断为负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-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负数据取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为正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itch:%d.%d,",temp/10,temp%10); //通过串口1输出pitch

                temp=roll*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temp为roll
                if(temp<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数据正负判断,判断为负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-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负数据取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为正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oll:%d.%d,",temp/10,temp%10);//通过串口1输出roll

                temp=yaw*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temp为yaw
                if(temp<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数据正负判断,判断为负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-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负数据取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为正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yaw:%d.%d,",temp/10,temp%10);//通过串口1输出yaw
        printf("aacx:%d,aacy:%d,aacz:%d\r\n",aacx,aacy,aacz);//上报角速度数据,角加速度数据
        mpu6050.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集成功标志位设置为无效
        }
        else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卡死
        }
timeCount++;
delay_ms(10);
        }
}

楼主:
串口没有输出,即使有也卡在It's OK那一步

网友A:
使用printf正常的话,需要TI为0,所以初始化的时候,加一条语句:TI=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printf正常的话,需要TI为0,所以初始化的时候,加一条语句:TI=0;

不是很懂 TI=0 ?是主程序的初始化还是usart的初始化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使用printf正常的话,需要TI为0,所以初始化的时候,加一条语句:TI=0;

人家用的是STM32,不是8051

网友B:
不要一下子一堆代码,估计你自己都头晕,更不用说别人了
先是什么都不要,串口初始化之后,用串口函数发送一个数据到串口,看一下串口初始化是否正确
然后再一步一步来,不要一下写完整个程序再验证,问题很难找到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串口没有输出,即使有也卡在It's OK那一步

那可能就是timecount==0的条件一直不满足,里面的指令就不执行了。

网友D:
你贴这堆代码有什么用?贴出来usart.c和usart.h文件啊,看看usart怎么配置的,看看printf重定向怎么写的

网友E:
可能就是timecount==0的条件一直不满足,里面的指令就不执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