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ICL7106电压表电路问题,目前显示不对 如何提高准度?

楼主(2022-04-07):
我自制了一个ICL7106电压表,刚开始上电的时候缺段,在经过排查之后修复。不过,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即使我没有在测量端接线,它也会有一个电压值在不停跳动。甚至跳到“1”去大部分时间是停留在-300的位置上。如图所示。
这玩意的电路我是参考ICL7106手册做的,除了一小块地方是改动了,想把0-200mv换到0-2v,把R2换成了470k,把C2换成了0.047uF,其它参数没有动过。如图所示。
我的问题就是:这个东西显示不对,我应该怎样操作使得它的读数正常?
还有,怎样提高尽可能地提高它的准度?
在此请教各位大佬!

网友A:
我很早以前买的LED数码管显示的也是这样乱跳后来换了芯片好了点,过段时间又这样了。

网友B:
先别管悬空这些问题,你给个1V电压会显示什么?

网友C:
用一个标准表(你信任的表就可以了)做量测的对比。
在低限值与高限值附近各取一个点(建议:用电位器做一个可调电源,输出同时标准表与你做的表上)
调节上、下的参考电平,使表的读数,在此两个点上,与标准表一致,就达成目的了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!目前表测量端不接线已经可以回零,但是还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就是显示数据跳变非常严重,根本读不出有效值出来我又搞了一天,还是没有进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家的回复!目前表测量端不接线已经可以回零,但是还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就是显示数据跳变非常严重 ...

For 50Hz rejection, oscillator frequencies of 200kHz, 100kHz, 662/3kHz, 50kHz, 40kHz, etc.,would be suitable. Note that 40kHz (2.5 readings/second) will reject both 50Hz and 60Hz (also 400Hz and 440Hz).

网友D(2022-12-24):
能把LCD部分的电路图贴出来吗?我现在搞不清楚AB4 POL  BP这几个脚的功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能把LCD部分的电路图贴出来吗?我现在搞不清楚AB4 POL  BP这几个脚的功能

最左边七段数码管只有显示“1”或者不显示“1”两种可能,也就是A4和B4同时显示,或者A4和B4同时不显示两种可能,AB4自然就是A4B4公共引脚。

POL就是极性polarity,小伙子要加强英语学习。

BP是段式液晶特有的偏置电压backplate,段式液晶并不是0、1两种电平,而是多种电压的叠加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最左边七段数码管只有显示“1”或者不显示“1”两种可能,也就是A4和B4同时显示,或者A4和B4同时不显示两 ...

非常感谢!小白基础太差

网友E:
积分电容很关键,要用好的电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积分电容很关键,要用好的电容。

3位半没那么多讲究,随便用个涤纶电容就可以。只要别用X7R、Y5V这样烂到极点的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