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烧毁,但一直找不到原因 附电路原理图

楼主:
各位大神:
 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,我用MOS管替代固态继电器,通过一个CN303电压检测器检测输入端的电压值(最大为40V)来做硬件的过充保护,但是在测试发现D15总会烧坏,而D14确没有烧坏,电路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别:
(1)、D15、D14驱动电压是加载到MOS管的Vgd两端
(2)、其余的MOS管的驱动也可以看成是浮地的
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,万分感谢!

网友A(2022-04-07):
1.C47去掉试试
2.保留C47,只留D14那一路试试

网友B:
驱动电路不对,首先BAT电压是否达到,其次没有推挽驱动,MOS到导通的瞬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线性区

网友C:
CJ2310是NMOS,驱动电压应加在G、S端的,电压应大于4.5V.

网友D:
图1看不清楚

网友E:
我只知道,管子发热烧坏是能量内耗。还有电压过高管子击穿坏。。。你的是哪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