毫秒级可调时间中断器制作 单片机程序LCD2004显示

楼主(2022-04-07):
利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,可以串联在线设备中断,达到模拟故障。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PCB图

更新了程序,四种功能:继电器中断,两路继电器不同步吸起或者落下,模拟方波跳动

#include <intrins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引用程序目录的相对路径中的头文件
#include <reg51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

#include "Delay.c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
#include "2004.c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
#include "Keyscan.c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
#include "Test.c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引用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主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程序
                PutString(3,6,"2021-04-06"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欢迎界面
                Delay(1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欢迎界面显示时长
                SendCmdorData(0x01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命令,显示清屏:1、数据指针清零 2、所有显示清零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延时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显示子程序
                Key=0xf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口全部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指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    //执行数字添加子程序,键盘按键值赋空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Setnum(num);num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set_up_able++;data_temp=0;Set();num=50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设置参数子程序,键盘按键值赋空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set_up_able=0;Set();Start();num=50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测试程序子程序,键盘按键值赋空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1:test=1;Display();set_up_able=0;Set();num=50;Relay1=1;Relay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2:test=2;Display();set_up_able=0;Set();num=50;Relay1=1;Relay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3:test=3;Display();set_up_able=0;Set();num=50;Relay1=0;Relay2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4:test=4;Display();set_up_able=0;Set();num=50;Relay1=1;Relay2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fault就是如果没有符合的case就执行它,default并不是必须的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:

网友A:
好资料,51黑有你更精彩!!!有时间也做个玩玩

网友B(2022-07-06):
毫秒级可调是可以的,但继电器响应就呵呵了

网友C(2022-10-27):
画洞洞板的软件可以发一下吗,看着特别好看,还有你是怎么把铜线整的这么直,我的都是七扭八歪的特别难看,有什么方法吗?

楼主(2022-11-29):
引用 网友C:
画洞洞板的软件可以发一下吗,看着特别好看,还有你是怎么把铜线整的这么直,我的都是七扭八歪的特别难看, ...

Sprint-Layout 6.0,百度一下就能下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毫秒级可调是可以的,但继电器响应就呵呵了

因为我需要使用的地方有交流、直流,220V以下的环境。除了继电器,还有啥好的方案给我参考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因为我需要使用的地方有交流、直流,220V以下的环境。除了继电器,还有啥好的方案给我参考下

固态继电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