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pcf8591采集电池电压来获取电量程序理解问题

楼主:
跪求大佬帮我看一下,我这个是用51单片机89C52检测电池电压和容量,用pcf8591,但是我没看懂为啥容量初始化是80,还有他的*5表示分压值那一行程序我没看懂啥意思呢?

网友A(2022-04-08):
pcf8591比一个带10位ADC的单片机还贵,不知道要用它的理由是什么?

网友B:
先不要看程序!
先弄清楚测量的原理,以及实现的硬件图。之后再看程序就容易多了。

网友C:
这里是写程序偷懒,忽悠一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先不要看程序!
先弄清楚测量的原理,以及实现的硬件图。之后再看程序就容易多了。

好的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