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:点亮P2口的一个LED灯方法2 程序注释详细

楼主(2022-04-07):
各位51黑的大佬们大家好!
我是新来的小白,
刚开始学51单片机不久。
请各位多多指教。程序有详细的注释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控制IO口的高低电平:点亮单片机P2口的一个LED灯方法2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<reg52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
                  //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 (void)  //void意为空,main为主函数,一个程序里有且仅有一个main主函数,它是整个程序开始执行的入口。
                  //本句意思是无返回值的函数,括号里的void可以不写。

{                 //main()后面的两个花括号是C语言中函数写法的基本要求之一,
                  //即在每一个函数中,所有的代码都写在这个函数的两个花括号里面,每条语句结束后都要加上分号,语句和语句之间可以用空格或回车隔开。
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方法使用bit位对单个端口赋值
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方法使用1个字节对单个端口赋值

P2 = 0xFF;        //P2口全部为高电平,0x开头表示16进制数,ff换算成二进制是 1111 1111,负极接单片机,故0有效,LED灯全灭掉,用分号和下一句隔开。

P2 = 0xFE;        //P2口的最低位点亮,0x开头表示16进制数,fe换算成二进制是 1111 1110 ,负极接单片机,故0有效,用分号和下一句隔开。
                  //可以更改数值是其他的灯点亮,比如0x00,换算成二进制是0000 0000,负极接单片机,故0有效,所以P2口所有的LED都会点亮。

while (1)         //主循环。while语句的作用是让程序停止在某处,或延时。。此句可删除,程序照常执行
                  //括号里面的1为表达式,表达式可以为一个常数,一个运算或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。
                  //此句后没有跟分号,所以会默认后面第一个分号前的语句为它的内部语句。
  {               //此句可删除,程序照常执行
                  //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
  }               //此句可删除,程序照常执行
}

网友A:
注释的确详细,不过有些画蛇添足了,俗话说言多必失,用到这里也是如此,这里的while语句是不能删除的,否则程序就会跑飞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注释的确详细,不过有些画蛇添足了,俗话说言多必失,用到这里也是如此,这里的while语句是不能删除的,否 ...

他说的应该是while后面的花括号